[其他] 这是什么鬼?二根电线

楼主(2020-04-30):
今天碰到了难以解释的电线,量的阻值是通的,可就是降压,这是什么鬼?本认为是充电头问题,可换了白线正常。最后判定是线质量太差了,细细的铜丝(还不一定是铜的)一拉就断,最后二图是完全拆开了

网友A:
里面铁线或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铁线或生锈了

是的,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
很正常,劣质线很多都是这样,不用大惊小怪

网友:
线阻太高了

网友:
降这么多啊

网友:
劣质线只有7根0.05的铜丝,还是回收铜,剥线的时候有可能断了一二根,结果可能剩下5根,所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