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科16v无刷钻!

楼主(2020-04-30):
空载电流4.8A正常吗?比有刷都费电!
大艺有刷才2A !

网友A:
难道国产的低价无刷全用上了铝线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国产的低价无刷全用上了铝线科技?

铜线的啊!

网友:
转速和扭矩呐   这样比就像拿性能车的怠速和奇瑞QQ的怠速比油耗

网友B:
价格那么低,无刷驱动没优化好。

网友:
没用过,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那么低,无刷驱动没优化好。

应该是这样,便宜货就不要奢求什么了

网友C:
问下,空载高低速电流区别大吗

网友D:
我买的电扳手费电,工作电流25安,比电锤都费电,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普通无刷款的,已经有拆机评论了,用的某田款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空载高低速电流区别大吗

高速4.8A  低速4.5A

网友:
给你看看牧田与牧田款的定子线圈,这就是 区别,

网友E:
很多人想都不想就认为无刷应该省电,但事实如何其实谁也不知道。好吧,很多人说国产便宜的做得差,费电,那么,国外贵的又如何呢,谁做过无刷和有刷工具的耗电量对比试验?一个也没有,既然都没有,就不要轻易下结论。我观察到很多无刷工具的拆机图,内部都有一个控制板,而且很多都带一个硕大的散热器,说明控制电路本身的耗电量也很可观,这部分电量变成热散掉了,没有做功。而有刷工具没有控制板,只多一副电刷,一副小小电刷那点摩擦力能耗多少电呢?电刷又没有大的散热装置,要是耗能太大早着火了。所以楼主测出了无刷电钻比有刷电钻费电,也许完全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电扳手费电,工作电流25安,比电锤都费电,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普通无刷款的,已经有拆机评论了,用的 ...

建议大艺2106, 空载电流只1.8A ,电池通用性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想都不想就认为无刷应该省电,但事实如何其实谁也不知道。好吧,很多人说国产便宜的做得差,费电,那 ...

大艺2106 无刷扳手最高转速,,空载电流1.8A, 大厂的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电扳手费电,工作电流25安,比电锤都费电,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普通无刷款的,已经有拆机评论了,用的 ...

大艺2106 无刷,扳手,最高空载转速也就2A  !满载14A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艺2106 无刷扳手最高转速,,空载电流1.8A, 大厂的就是不一样!

我的红松有刷扳手最高转速时空载电流也仅2.2A,与你的大艺无刷也差不多。这种少量的测试不能说明问题。要想得到究竟是哪种电机更省电,还需要做更大量的测试对比才能出结论。

网友:
牧田定子线圈,

网友:
做工倒是挺好。

网友F:
同等瓦数,同等输出功率,同样的电池,工作时间,才能比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等瓦数,同等输出功率,同样的电池,工作时间,才能比效率

是的,只测空载电流,也不好判断带载时的效率,正规的检测效率应该使用测功器来测定,看看输入多少功率的同时输出多少功率,用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就是效率。这些需要很讲究的设备在实验室进行了,业余恐怕很难搞定。我想了一个土办法,看看是否可以实现,就是按下图连接一下,发电机可以用某些永磁直流电机来试试,比如775电机之类的。用工具带动发电机旋转,发电机输出端接一个大功率的水泥电阻作负载,输入功率可以由输入端的电压电流相乘得到,输出功率可以由水泥电阻端的电压电流算得。这样,工具的效率就得出来了,当然,这里边还有发电机的效率,也应该算进去,但发电机效率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实际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用的是同一个发电机,在输出功率相差不是很悬殊的情况下,发电机的效率可以看作一个定值,这样就好办了,在计算出的整体效率中,把发电机的效率刨除就行了。举个例子:假如输入功率测出是100瓦,输出功率测出是40瓦,一般永磁电机效率是75%左右,由于是发电,而且不是满载,我们暂按65%算,这样,被测电动工具的效率就是40除以100再除以0.65,得到0.615,就是61.5%。用不同的工具来试验,就得到了他们各自的效率了,虽然不能说准确,但它们之间的相对差值是可以得到的,我们感兴趣的也是哪个省电,哪个费电,我们的目的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