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调节LED手电钓鱼灯的亮度

楼主(2020-04-30):
入手的一个钓鱼灯,黄白蓝三色灯,每个灯都是三档调光,短按点触开关切换高中低档,长按点触开关切换光源,做工一般,使用了一下,感觉蓝光亮度还是不太理想,使用过程中,发热很低,外壳几乎没感觉到升温,所以想着,是否可以调高亮度,但自己又没有LED 手电驱动方面的知识储备,只能向坛友们请教了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该如何调整,才能增加蓝光灯珠的亮度?不胜感激!

网友A:
把蓝光的取样电阻改小,r220

网友B:
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C:
貌似有三个取样电阻,0.22、0.33、1欧,看一下哪个是蓝光的,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D:
那个1欧是三个灯的限流电阻,你标的蓝光是上面那个R330电阻,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蓝光的取样电阻改小,r220

谢谢!蓝光走线上的电阻好像是左上角的R330,请问可以考虑改成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三个取样电阻,0.22、0.33、1欧,看一下哪个是蓝光的,改小一点试试。 ...

蓝光走线上应该是左上角的R330,请问改成多少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同学习

共同学习。

网友F:
改成多少说不准,看你实际情况一点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蓝光的取样电阻改小,r220

刚才短接了电阻R330,亮度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怎么解决

有进展会跟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三个取样电阻,0.22、0.33、1欧,看一下哪个是蓝光的,改小一点试试。 ...

短接了电阻R330,亮度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多少说不准,看你实际情况一点点改

试着短接了一下电阻R330,亮度没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接了电阻R330,亮度没有变化。

看来那三个不是采样电阻,估计是保护电阻,可以焊下三根灯珠的线,串万用表测测各颜色灯珠的电流是不是一样,如果红黄色灯珠的电流比蓝色大,可以换过去试试。

网友A:
测一下短接前后电流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1欧是三个灯的限流电阻,你标的蓝光是上面那个R330电阻,短接试试。

短接了R330,感觉亮度没变化,奇怪那个1欧姆的管三个灯的限流电阻,可以调整他来调节亮度吗?这个灯黄白蓝三个灯,都分别是三挡调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那三个不是采样电阻,估计是保护电阻,可以焊下三根灯珠的线,串万用表测测各颜色灯珠的电流是不是一 ...

之前就试着把蓝光线接到黄白光端子,感觉亮度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短接前后电流变化呢?

短接后,亮度感觉没变化,回头测一下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