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用线鼠标制作一个无线遥控开关灯,思路看内容

楼主(2020-04-30):
想用线鼠标制作一个无线遥控开关灯,主要是想废物再利用。用接收头的DATA+作为输出信号经S8050三极管放大后,对继电器进行开关操作。如图示图,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是否可行不知道,只知NPN的C应接高电位,即Ⅴ+,e接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行不知道,只知NPN的C应接高电位,即Ⅴ+,e接低

三极管接错了吧?而且鼠标接收器发出的信号不能直接驱动三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接错了吧?而且鼠标接收器发出的信号不能直接驱动三极管吧

如果用NE555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