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s3231进口和国产的区别

楼主(2020-04-30):
前两张是进口的,后面两张是不知道哪里产的,暂定为国产,我用的国产误差一天一秒,进口的就很精准,进口的字体比较精致,正面有缺角,背面有产地,国产的没有缺角,第一角的标志由#号变成了+号,字体也比较粗糙,背面变成了一拳数字!不知道各位大佬用着有区别吧

网友A:
干嘛非要用这种封装?现在又8脚的,节省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嘛非要用这种封装?现在又8脚的,节省空间。

这个封装的,里面自带晶振,自带温度补偿。走时非常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封装的,里面自带晶振,自带温度补偿。走时非常准。

sop8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封装只是多了8个空脚,

以前也买过贵的,5块多,缺半个圆那种,确实比那种2,3块的模块要好太多,一年也就10来秒误差,而那种便宜货,一个月可能有几分钟,而且供电电压影响非常大,5V的时候可能一天就能快几分钟,不得不降到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p8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封装只是多了8个空脚,

以前也买过贵的,5块多,缺半个圆那种,确实比那种2,3块的模块 ...

其实官方手册里面推荐的电压是3.3V,而且现在就算C51都是3.3V的了。

网友:
受教了,之前知道有区别,但没有去对比。

网友:
终于见到假的DS3231张什么样了。
看来我买到的是真的

15年0.9元的单价买了50个
现在再看发现已经3.xx元一个了。

网友D:
DS3231有两种型号,一种是DS3231M+,内置MEMS振荡器,精度±5ppm;一种是DS3231SN#,内置温度补偿晶振,精度±2ppm。前者较后者便宜。并非国产与进口的区别。(当然买到假的也不是没可能,我买的DS3231M也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3231有两种型号,一种是DS3231M+,内置MEMS振荡器,精度±5ppm;一种是DS3231SN#,内置温度补偿晶振,精 ...

我的都是sn而不是你说的m+

网友(2020-11-24):
这个是两个产地不是一样

网友:
买的模块来拆片,倒也准,但是两片精度不一样,半年的误差在1分钟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都是sn而不是你说的m+

我想知道:你进口那个,一个月累计快或慢多少秒?
我现在使用的外接晶振+ds1307,那个晶振号称10ppm。目前通电十几天,大概是两天快一秒。

网友:
不同封装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我手里一个模块用的芯片就是图一那种而另一个就是没有半圆凹的,果然是有园凹的那个准确。

网友:
普通的模块价格3-4块钱左右,撸了好几个,常用的一个月误差3s…

网友:
DS3231估计没有假的,只有国外切片封装和国内切片封装,国外把检验不合格直接报废,国内把不合格(不是废品)封装后低价处理卖

网友:
楼主骗人,第一个是DS3231SN,第二种是DS3231M的像拆机片,引脚有锡。两者精度不同,用处不同,SN晶振的不能震动,M的可以经受一定震动,可用于汽车。但后者写的是CS3231M?打磨的片吧,原装肯定写的DS3231M。后面的仔细看看圆圈里的生产地是哪里,是不是TW:titter:

网友:
我买过三片原装拆机的二手DS3231芯片,价格是7元一片,替换某宝两三块钱买来的DS3231模块上的芯片,一个月误差约1秒这样,目前运行有两年时间了,年误差不超过30秒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拆的放心,比如电力表上的,精度奇准。

网友(2021-02-08):
正片至少也要十元以上,至于拆机片,哪来那么多拆机片,你猜

网友(2024-08-31):
我买的是第二种,走时慢得你怀疑人生。估计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