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擎a300准系统

楼主(2020-04-30):
朋友的华擎a300准系统运行缓慢,叫我看看。配置挺高的,不应该啊。锐龙3400g,4核8线程,频率3.7。三星970plus硬盘,16g双通道内存。猫头鹰散热器。经过检测,主板BIOS太老,更新BIOS到3.6,重装系统问题解决。没问这一套多少钱,大概不便宜。光一个猫头鹰就300左右了。估计总价4000左右吧。贵有贵的道理,猫头鹰散热非常静音,温度还不高。

网友:
我看猫头鹰静音风扇都很值钱,很可能是系统有绿十字金山腾讯,阿里等全家桶。建议把系统备份出来,重装纯净系统,最多再加火绒安全软件。

网友:
主板应该有M2的固态接口,买一个换上,系统装里面,快得飞起来

网友A:
系统盘用到了smr叠瓦2.5寸盘,不慢有点难。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厂家一旦出这种类型的东西,就要比普通的主板加机箱贵很多很多,

网友:
:lol:BUG10.不卡不奇怪。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重新纯净版

网友:
我跟你几乎一样配置,风扇是自带风扇,不卡,估计是系统问题。既然都有970了,那系统肯定装上面了,所以跟SMR盘什么几乎没任何关系,除非你把需要大量读取的数据放上面。
建议重做系统,把那些垃圾软件不要装了。
猫扇的品牌加成太多了,自带风扇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盘用到了smr叠瓦2.5寸盘,不慢有点难。

2t是资料盘,系统在970里面。这个2t酷鱼是叠瓦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盘用到了smr叠瓦2.5寸盘,不慢有点难。

把这个垃圾盘丢了换个S3710一定不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厂家一旦出这种类型的东西,就要比普通的主板加机箱贵很多很多, ...

工业用的比较多,寿命稳定性是第一指标,这种机器一半LED大屏幕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