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23年前的松下CF-S21J5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4-30):
老古董笔记本电脑 给鱼友看看23年前的笔记本,松下CF-S21J5,应该是1997年出版的,那一年正好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年,机器配的是640KB的内存,31MB的硬盘,科技创新日渐强大,直到现在,我们的电脑都使用上16G,64GB内存,更有土豪朋友升级至128G内存,10TB SSD的了。我在想,再过30年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配置,又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网友:
明明是32MB内存(基础内存640KB+扩展内存31MB),再说硬盘也没有31MB容量啊!而且1997年怎么可能生产640KB内存的笔记本...

网友:
居然能开机,也是挺耐用的

网友:
日本人当年这么牛,一转眼所有的日本笔记本电脑手机都没了,真是,,,,

网友(2020-10-05):
97年还能装win的本子不可能才640k的内存,这本子应该是31m的扩展加640k的基本内存

网友:
松下let's note系S2X,满满的回忆,1999-200X年的事。以下内容细节可能有误,毕竟几十年前了,读者自行脑补。曾经拥有S21的微小升级版S22(基本配置差不多,主要是U的升级,MMX166升到233这样)。当时thinkpad动辄几万,能用1~2000元拿下二手本,也算是圆梦。

1.升级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内存。S2X标配是焊死的板载EDO内存。但由于是440BX芯片组,各种组合可能性大大增加:支持EDO、SD内存混插;虽然支持256M这样的大内存,但颗粒数和贴法有要求(挑内存条……)当时抱着同样心思的美日DIYer想出各种怪招:有吹掉板载加256M的,有安装特制192M大内存条的……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板载EDO不动,扩展了一条128M的SD,组成160M(192M?记不太清了)混插。

2.第2挑战就是日文键盘对应。最简单的是linux,直接选jp106键盘即可完美适配。中文windows
除了设置,则需要还更改注册表、替换kb.dll文件。DOS下适配也要配置config、加载合适的kb文件。为什么要配置DOS?因为仙剑1,还有装多系统,需要在DOS下直接进linux。

3.用32位Cardbus卡可以扩展出多个USB2.0、网卡

4.硬盘直接升级为当时主流40G。S2X原配win9X,升级内存和硬盘后,可以装精简版2K、精简版XP、完整Linux。OK。

网友:
S22的逝去:首先是电池报废、充电器断线,之后是pc卡插槽故障,最后键盘按键失灵。而此时,NB已开始降价,买全新笔记本提上日程。

S22本体完成使命,而其灵魂(硬盘系统和数据)完整留存了下来,在VMware里继续发挥余热,用于教学……

网友:
东西不错,我有台02年的方正,也能开机,但是屏幕转轴的塑料老化碎成渣了,你这个还挺好的

网友A:
插的是索尼笔记本电源的吗

网友:
都带USB了,至少是MMX 以上的CPU了,32M内存。

所有的超过640K的内存,在dos下都显示640K,剩下的是扩展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的是索尼笔记本电源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