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近折腾的焊台

楼主(2020-04-30):
环牛标称18v300w,重量只有1152克,怀疑是铝线,经整流后供电控制板,是否这个电源有问题?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Y1NTcyMjU0MA==.html?pgcpgcid=UNDgyNjQ3NDc4MA%3D%3D&sharekey=09089f6128133151950e3ed2a40d27a52

网友A:
那种焊台要300W的牛来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焊台要300W的牛来拉.

实际上150w足够。

网友B:
变压器直径和高多少?这重量估计也就是100W左右。

网友C:
现在的都严重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直径和高多少?这重量估计也就是100W左右。

直径约100mm,高约50mm,使用jbc245手柄就没上去过4.5a,电压下降到20v,就这还是满功率了,不到半分钟环牛出线发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都严重虚标

虚标严重。就这样估计峰值功率130w也上不去。

楼主:
*****,全铝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