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电池转接米沃奇

楼主(2020-04-30):
有一块大艺的电池和充电器闲着没用,改个转接,给我的米沃奇用。每张图片下面插不上文字,凑合看吧。不用的m18空电池盒,2.4元包邮的10k电阻,某鱼买的大艺电池插口,威克士的电量显示板,然后就是各种挫,各种磨,打磨电木板弄了一身灰,其实就图个乐子,图片有点多,流量少的慎入。

网友:
不错不错,创意无限。

网友:
米沃奇工具,无刷电机功率普遍偏大,最好用索尼之类的动力电池或三星21700,

网友A(2020-08-15):
版主能贴一下转换电路的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贴一下转换电路的电路图吗?谢谢!

1-4和2-5接10k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1-4和2-5接10k电阻

谢谢,成功了!

网友(2021-07-24):
请问大艺扳手的48电池和88电池保护板通用吗

网友(2022-02-24):
请教 如果我用只有正负极的电池驱动米沃奇,应该怎么在米沃奇的4个引脚上接电阻呢

网友(2022-11-02):
这个不错,一直有客户问我米沃齐能否外接电池了

网友:
你的电阻有点大,你用的是几瓦的10k电阻?

网友(2022-12-07):
模型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是solidworks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