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废品回收站买的大焊电焊机换电容修好

楼主(2020-04-30):
废品回收站瞎买了台大焊电焊机,5斤重的焊机一斤要3块钱花15块买了快速接口母接口都烧变形了,前挡板变形,估计是从高处摔下砸的

拆开看是一个450V820UF的电容炸黑了

电路板都炸了一个坑

别的地方没看到哪里烧了,其它元件不明就随便测下好像没坏;把烧黑的地方擦掉

买电容换上再说,买的电容直径是35mm,原机的是30mm,只能将就着装上

测试了好了,焊接下没问题,没长时间焊接

网友:
十五块,还是挺值的 。

网友:
便宜啊!就是内部缩水厉害

网友A:
楼主写的 “不会电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 “不会电焊”?

观察细致

网友:
看来我也要去垃圾站逛逛了

收回也没用,不会修啊。

网友:
哈哈;应该写上(会修焊机)

网友:
为啥不写数码之家?差评!

网友:
IGBT半桥焊机,

网友:
不会电焊还整的这么好的字?

网友:
变废为宝了。

网友:
电子商是干啥的?

网友B:
这电焊那家废品站估计得要我100,估计还事少的,一个电脑电源,还剪线的20.一个电动车充电器要我10元,还不包好坏,一个电磁炉要我20. 吓得我好久没有去啦。

网友:
每次修好了心情特美~

网友:
就佩服废物再利用的大佬

网友:
废物里面宝贝多

网友:
怎么看半桥和全桥

网友(2020-11-05):
不知楼主收成多少米?前两天在旧货站相继兑换了两个电焊机,200电焊机成拆件机,250电焊机折腾修复。
250电焊机我出20元(称有16斤),旧货站老板非要30元,遂回家找点烂铜线去兑换来的。

250电焊机竟然有8个电容,厂家真大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焊那家废品站估计得要我100,估计还事少的,一个电脑电源,还剪线的20.一个电动车充电器要我10元,还不 ...

开价这么高,你还去这么多次?要是我早就找下家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技术全面,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