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LENOVO电池 型号:L08S6Y02

楼主(2020-04-30):
这个电池是笔记本原装的,用了有十年了。
最近发现一冲就满一用就光。索性拆开看看。

打开一点儿的时候看到是大红袍。

全部拆开后,发现中间一组的电池电压很低,只有3.47V。另外两组都是4.04V。

看了一下芯片,由于不具备解锁能力,怕换电池不小心锁了,所以想只把中间一组补充起来,结果充到3.97V电池已经很热了,看来电池不行了。先这样吧。

祝各位坛友劳动节快乐!

网友A:
谢谢分享。。。。传说中的大红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传说中的大红袍?

对头就是

网友B:
d带电换,不要怕哈哈

网友C:
先一节电池用线焊在两端,把坏电池搞下来,再把好电池补上!

网友:
T听说更换电芯时保护板不能断电,会不认电池

网友:
我见人家用ti的软件然后好像加ttl就能解,,,,不过那个软件咋不见有人贡献一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一节电池用线焊在两端,把坏电池搞下来,再把好电池补上!

一节肯定不行,要用三节,而且电压还要正常才行,低于保护电压也会锁,充到和自带电池一致电压最好,换电池的时候平衡线也得连接。老站有人换过,换2并3串的电池要准备9节电池,其中三节临时供电,换好待换的电池后才撤掉临时供电的电池。

网友:
10年够口了,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传说中的大红袍?

温总又来开玩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带电换,不要怕哈哈

是想带换,就怕中间不小心出问题,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节肯定不行,要用三节,而且电压还要正常才行,低于保护电压也会锁,充到和自带电池一致电压最好,换电 ...

方法不错。

网友E:
带点换芯就不会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点换芯就不会锁了。

是的,是的。就是怕换的过程中不小心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