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满血联发科方案路由器:JCG JHR-AC876M

楼主(2020-04-30):
机器配置:
SOC: MT7621AT
RAM: 256M DDR3
FLASH: 16M
2.4G : MT7615N  4x4  800Mbps;    FEM: SKY85309-11; 5dbi外置天线。
5G : MT7615N     4X4 1733Mbps;  FEM: SKY85728-11;  5dbi外置天线。
其他:USB3.0,USB2.0。

从外形上来看,螃蟹造型,外置八根天线并且天线可以折叠到背面去。

螺丝总共七颗,其中脚垫底下有六颗,贴纸下有一颗,这里忘了拍照。
卡扣相对来说并不多,徒手就可以打开,前提是你有指甲。先看上壳,嵌了一张铝板,厚度0.5mm,上面有导热垫,厚度3.5mm,作用是把无线芯片的热量传导到这个铝板上进行散热。

再来看主板,屏蔽罩不好打开扣得比较紧,用螺丝刀把屏蔽罩敲变形了才打开,这个路由很舍得用料,八颗FEM芯片,大部分同方案的路由都没有2.4G功放芯片,这也是说满血的原因。无线芯片和屏蔽罩之间是使用3.5mm硅脂垫填充。大小板设计,小板上有网口和电源口。两侧金属板就是配重用的。

无线芯片是MT7615N,共两颗,一颗负责2.4G、一颗负责5G。

5G FEM芯片图如下,型号是SKY85728-11。

5G芯片参数如下:
Integrated high-performance 5 GHz PA, LNA with bypass, and
T/R switch
Fully matched input and output
Integrated power detector and directional coupler
Transmit gain: 32 dB
Receive gain: > 15 dB
Output power: +22.5 dBm @ –35 dB DEVM, HT80, MCS9, 5 V
Output power: +23 dBm @ –30 dB DEVM, HT40, MCS7, 5 V
Small QFN (24-pin, 3 x 5 mm) package
(MSL3, 260C per JEDEC J-STD-020)

在256-QAM调制方式和80MHz频宽下,最大输出功率+22.5dBm=180mW。

2.4G FEM芯片图如下,型号是SKY85309-11。

2.4G芯片参数如下:
Integrated high-performance 2.4 GHz PA, LNA with bypass, and
T/R switch
Fully matched input and output
Integrated power detector and directional coupler
Transmit gain: 32 dB
Receive gain: 13 dB
Output power: +22 dBm @ 1.8% EVM, HT40, MCS9, 5 V
Output power: +24 dBm @ 3% EVM, HT40, MCS7, 5 V
Small QFN (24-pin, 3 x 5 mm) package
(MSL3, 260C per JEDEC J-STD-020)

在256-QAM调制模式和40频宽下,最大输出功率+22dBm=160mW。

在竞斗云2.0上也使用了相同的FEM芯片。官方给出的发射功率:

将主板上方的两颗螺丝拧开,慢慢向下翻开主板,左边的是电源线,右边是数据排线,小板上没有芯片直接传输的是网线数据。

主板全貌:

SOC当然是MT7621AT,这里不多说,留有屏蔽罩位置但是没有焊屏蔽罩。内存是单颗256MB,ROM芯片是16MB。

把主板拆下来,底下是一块铝板,厚度1mm,SOC和铝板之间使用了三层3.5mm的硅胶垫,距离大约10mm。硅胶垫都漏油了。上面那俩硅胶垫同样给FEM散热用的。

目前机器没有pandavan可以刷,机器太贵就没人做,虽然做工尚可,但是牌子名气不大,都去买同价位的网件、华硕去了。

网友A:
捷希一开始好像在全国各地农村覆盖,我老家那边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白色4天线的,家里人说村上发的,中继村里的大AP给每家每户上网

网友:
JHR-AC876M,是一款双频无线路由器,专为路由器发烧玩家定制,拥有十余项黑科技:360°立体散热、双频AC并发、2.4G频段:800Mbps ; 5G频段:1733Mbps、智能分配网速、Rehear信号回帧、安全上网控制、八根5dBi天线、智能云存储、自动联网检测、多重防蹭网、WiFi定时关闭、发射功率可调,支持六重过滤;网址过滤、内容过滤、MAC地址过滤、IP地址过滤、QQ过滤、域名过滤。采用双核CPU+256M DDR3内存组合,提供1个10/100/1000M自适应以太网(WAN)接口(蓝色插件,RJ45自带两个LED灯),4个10/100/1000M自适应以太网(LAN)接口(黄色插件,RJ45自带一两LED灯)。

网友:
看着硬件做工这些的确养眼,不过这个型号淘宝追评评价是垃圾信号差网速差,估计应该是官方固件这些不行吧适配不到位。

网友:
这个路由器看过 比较贵 不过用料确实可以 如果有Pandavan和Breed刷就买了

网友:
如果能刷其它固件那牛B了

网友:
可惜官方系统不行,现在官网也没固件下载,价格也不便宜。
以前用JCG 836M,开机一周以上,网络繁忙的时候,死机自动重启是跑不了的。

网友:
做工比国产三贱客好很多,要是有好的固件可刷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捷希一开始好像在全国各地农村覆盖,我老家那边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白色4天线的,家里人说村上发的,中继村里 ...

还有这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