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20V无刷电锤不知道怎么选择,请问一下您会怎么选择!

楼主(2020-04-30):
    主要是买来工作用,基本打孔6   10 最多12,手里还有把东城26锤,
电锤典型的2种      枪式的 一般摇摆轴承
                           d型手柄 偏心轮

想入手得伟273冲击力2.1J,价格也在接受范围内,但是得伟还有把263冲击力达3.0J,当然还有一把133冲击力2.6J(这个就不多说了)
有点疑惑价格与定位,冲击力不成正比,往上的293也才3.5J,但是重量就差别很大了,273 236 谁这两把都有用过的,如果是您会如何选择。

个人比较倾向偏心轮结构,有人说枪式打天花板有优势,基本不打天花板上面,一般偏心轮威力大,但是得伟把这个做的反过来了,
假设236达到4J再升一级吊打293(重量,价格,冲击力),后期如果购吸尘器236的也是更便宜啊,

您认为两种结构各有什么优缺点,您更喜欢哪种,欢迎踊跃发言.

动图只有找到一张,连杆+偏心轮

====================================
以下是我收集的一些:
先来个得伟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wMDU2ODgw.html
大型机器结构

d型把 aeg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3NDY2NjQ4.html

下面2个 分别是几个机器的对比视频 老毛子做得 6mm 12mm 很能说明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2MjE5ODQ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2MjE3NjMy.html

得伟减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2MjE1MzMy.html

博世无刷18v. ec解释
可见摇摆轴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2MjMyOTUy.html

网友:
锤击力是看打孔的大小的,大电锤打小孔,除了重和耗电更大,效率不会更快的,一般8MM的膨胀螺丝,直径12的孔,用2J左右就能很好用了,再大效率也高不起来了

网友A:
可以看看牧田,型号忘记了

还有大有5402,也不差

再高端就喜利得了

网友:
那你就买一把米握奇2715吧

网友:
其实我看上了 大友的5401。

网友B:
喜利得te6-a22 不香吗,a22电池靠后,电锤重心也偏后,单手操作不好用,可以尝试下te6-a36. 稍好一些,
          重点推荐松下ez7881. 偏心轮结构,出色的手感,出色的减震能力,完美的人机功程,强大的锤击能力,轻松秒混凝土,干翻 te6-a2.,

网友:
主要是买来工作用,基本打孔6   10 最多12,手里还有把东城26锤,
电锤典型的2种      枪式的 一般摇摆轴承
                           d型手柄 偏心轮
要我就选牧田1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利得te6-a22 不香吗,a22电池靠后,电锤重心也偏后,单手操作不好用,可以尝试下te6-a36. 稍好一些,
    ...

te6-a22 完全超出接受能力,当然也是喜欢了,你也有273差不多te6-a22什么水平,毕竟价格差了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牧田,型号忘记了

还有大有5402,也不差

最早就是想入个大友,买工具就买来用,不是看的,之前也是在看了好像入了锐奇12V无刷2.0双套装,手钻,感觉很一般,尤其是快档,经常性像没卡位一样,开始没怎么在意,等越来越严重时过保了。同心度也是很一般,将就了!!

网友:
哪种结构好要看具体设计,不好说哪种就好。我的松下6813是摇摆轴承,te6-a是曲柄连杆式(叫它偏心轮也行),打12毫米孔对比,6813明显快很多。

网友:
好像摇摆轴承的结构紧凑一些,中、小电锤用得多,曲柄连杆的中、大电锤用得多。

网友C:
我的选择是273+303dh吸尘器,虽然没有论坛里号称插豆腐一样的感觉,但确实速度还挺快的。并且有独立供电的吸尘配件让钻混凝土的过程变得非常舒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选择是273+303dh吸尘器,虽然没有论坛里号称插豆腐一样的感觉,但确实速度还挺快的。并且有独立供电的 ...

打12孔怎么样,您主要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12孔怎么样,您主要是做什么的

家用而已,据说20mm都可以的

网友:
打这么小的孔的只要是正规的大牌子都可以吧?前段时间入手了一把5401,除了电镐功能弱点以外打孔还可以啊!电动工具有些品牌的溢价能力还是很强的,要讲真正拿来干活的工具还得是牧田,退而求其次大有这些也不错

网友:
国行273,3年保,使劲操

网友:
楼主真的只打6和8,我建议无刷冲击钻,打墙面爽的很,我现在就是用的得伟796,就是不能打有石头的混泥土。

网友:
先买把5401用用,性价比高。看你要求已经可以满足,5402不行,没什么性价比,不如进口米沃奇,牧田,得伟。

网友:
得伟得伟得伟

网友:
按楼主的打洞要求,5401,牧田182足以,但要求偏心轮的,威克士388,喜利得TE4/6,得伟273
得伟293,米沃奇2715,喜利得TE30这几款是30级左右的电锤了,适合干20以上的孔,打小孔不如上面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