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热水器水压问题

楼主(2020-04-30):
水池在5楼,现在热水器在3楼能启动。假如把热水器移到4楼,热水出水口依然在3楼,是不是不会影响启动???    水压只受出水口位置影响?

假如水压小,能否用混水阀???  混冷水时是否冷水会把热水给压回去,或者因为热水出水太小把热水器弄熄火了。

装直流增压泵的话,很多都是自动启动,水压小了还启动不了。一年断断续续只用几十次会容易锈死坏掉吗

网友:
加个增压泵吧

网友A:
如果热水器装在4楼能使用的话,出水口移到3楼就没影响,如果在四楼也不能用的话就得加增压泵。

网友B:
不会有影响的,承压式热水器水阻是固定的,只要水箱和出水口相对高度没变,水流量是一样的。。。
混水是会造成热水器水流小,所以建议通过降低火力的方法把热水器出水温度调低,这样尽量少加冷水。。。
管路上尽量不要用陶瓷角阀,长软管。。。

增压泵也是个办法,不过其实水箱再加高一点,管子上面阻力大的地方(特别是热水器到花洒)能疏通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换个水流量大的花洒,说不定也是个办法。。。

网友C:
记得以前煤气热水器有款叫低水压差的,只要有1.5-2米水压差就可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热水器装在4楼能使用的话,出水口移到3楼就没影响,如果在四楼也不能用的话就得加增压泵。 ...

不是出水口的水压够大,热水器的水流速就够大吗? 按理装在4楼也等于是3楼的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煤气热水器有款叫低水压差的,只要有1.5-2米水压差就可正常使用了。 ...

那个热水器能用也不行呀,花洒没什么水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影响的,承压式热水器水阻是固定的,只要水箱和出水口相对高度没变,水流量是一样的。。。
混水是会 ...

谢谢,因为3楼通风不佳,准备将热水器移上4楼。按理在3楼使用热水,不用增压泵也可以启动。

增压泵没法考虑,商家说要有小拇指大小的水流才能启动,有点悬。而且在老家,用的估计比较少,恐怕很快就报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出水口的水压够大,热水器的水流速就够大吗? 按理装在4楼也等于是3楼的水压? ...

水池在五楼,热水器在四楼,就只有一层落差的水压,燃气热水器的话估计用不了,我家水池在三楼,热水器在一楼都觉得打火困难,换了热水器才行,你的情况最还加增压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池在五楼,热水器在四楼,就只有一层落差的水压,燃气热水器的话估计用不了,我家水池在三楼,热水器在 ...

关键是出水口在3楼呢,并不在4楼用水。这样就等于2层水压了。

我在3楼用能启动,就是时间要久一点,要等几秒钟。不知道是不是水压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出水口在3楼呢,并不在4楼用水。这样就等于2层水压了。

我在3楼用能启动,就是时间要久一点,要等 ...

你混水阀在热水器里面,刚启动的时候阀门还没打开,水流冲开阀门只有一层落差,水压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混水阀在热水器里面,刚启动的时候阀门还没打开,水流冲开阀门只有一层落差,水压不够的。 ...

没搞懂,这里说的混水阀,是指热水器上面调温度的那个吗?

阀门后面吸前面压,应该是一样的吧,多了一层的管子水在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搞懂,这里说的混水阀,是指热水器上面调温度的那个吗?

阀门后面吸前面压,应该是一样的吧,多了一层 ...

不是那个,这个应该叫水气联动阀才对,靠水压顶开燃气阀然后再点火,如果水压不够顶不开燃气阀就不能点火了。你说的阀门后面吸是不存在的,你用完热水器都关了水,3楼那段管子的水会在重力作用下慢慢的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这个应该叫水气联动阀才对,靠水压顶开燃气阀然后再点火,如果水压不够顶不开燃气阀就不能点火 ...

嗯,我刚刚也想到了可能管里的水慢慢渗漏掉的情况。

假如不担心增压泵用的少会锈坏,还是用增压泵好。4楼是厨房,也能用到热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刚刚也想到了可能管里的水慢慢渗漏掉的情况。

假如不担心增压泵用的少会锈坏,还是用增压泵好。4 ...

热水用得频繁还是用电热水器好点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四楼水压比三楼小接近三米水柱的压力。因为水是有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