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区分锌合金与铝合金

楼主(2020-04-30):
起因是这2个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756&extra=&page=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608&page=1#pid4068858

其实很简单用秤称就行了,图A是阀芯里的黄铜扭子,重量8克

图B是我说的铝阀芯的铝扭子,重量3克

这2个扭子大小基本相同。

百度可知锌密度约为6.4-6.5,铝约为2.7-2.8,铜约为8.5-8.8,因为掺合金一般不会超过比例的5%,所以合金部分导致的重量差别可以忽略不计
铝:锌:铜 重量比大致可看成是2.8:6.5:8.8,实际称重中的铝扭子和铜扭子重量比是3:8,是锌是铝一目了然。

网友A:
锌合金熔点低于铝合金,所以在家里液化气上烧一烧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锌合金熔点低于铝合金,所以在家里液化气上烧一烧便知。

没那测温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那测温的设备。

液化气能烧化就是锌合金,烧不化是铝合金。锌合金350-400度,铝合金6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化气能烧化就是锌合金,烧不化是铝合金。锌合金350-400度,铝合金600度

测密度这种方法不合适么?

网友:
旧的眼看容易区分,新的怎么区分呢?

网友:
楼主开始发飚了。下一步算体积,反求密度。
看样子也可能含铝多,属铝合金。外表再镀锌,不就不反应了(按某坛友说法)

网友:
锌和铝的色不一样的。

网友B:
可不可以忘上面放几滴醋,或者盐酸,如果有气泡的就是锌,没有气泡的就是铝

因为室温下酸应该不能和铝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忘上面放几滴醋,或者盐酸,如果有气泡的就是锌,没有气泡的就是铝

因为室温下酸应该不能和铝反应 ...

醋是肯定没用的,因为有镀层,盐酸真没有。

网友C:
我都是用手持光谱仪打一下光谱

或者,用铜的和待测件,找个土豆或西红柿组个化学电池,能点亮电子手表是就是锌,不行的就是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手持光谱仪打一下光谱

或者,用铜的和待测件,找个土豆或西红柿组个化学电池,能 ...

虽然理论上金箍棒确实可以当牙签,但体积变化并不会影响它的重量,所以对于这种大概的比较,称重是最方便快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