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看来不用买usb放大显微镜,一个普通玩具+手机即可搞定微距放大!

楼主(2020-05-01):
看着论坛有人推广USB放大显微镜,什么百倍千倍吹的神乎其乎的,听得我心动的,结果我用一个手机对着玩具显微镜拍就有这效果了,而且比它五百万像素还强点,也不用什么专用软件!!
看来不用买usb放大显微镜,一个普通玩具+手机即可搞定微显摄影!下面对着人民币拍几张!!!

楼主:
就是用的这玩意  是一个玩具显微镜!手机对着目镜直接拍就可以了!!!帖子1:前四张是十元人民币;后面是百元的,中间有两张是手机主板的微小二维码拍摄;现在再附上芯片的字样拍摄效果!!!基本可以对付,还绰绰有余!!

网友:
看了下这玩意也不便宜呢: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94368043236

网友A:
部分图片挂了?很清。

网友:
看图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图片挂了?很清。

没有啊,我全部可以看到啊

网友:
木有明白楼主的用意,打开一大串的购买链接

网友B:
坛友这样不好吧,看图还要花钱

网友C:
手机自带app,连玩具都省了

网友:
一楼的图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这样不好吧,看图还要花钱

看图不要钱。是原先设置的下载要1m币,你这么多m币贡献点不心疼1m币吧?拍图不容易,对着这么小的目镜拿不稳!
------------------------------现在全免了,全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自带app,连玩具都省了

可能吗?app最多数码变焦!连稍微近点的微距要清晰点都难以做到,更别谈显微拍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不要钱。是原先设置的下载要1m币,你这么多m币贡献点不心疼1m币吧?拍图不容易,对着这么小的目镜拿 ...

B视一下

网友:
挺贵的,买个手机镜头呗

楼主:
现在还收钱么?再去看看,全取消了!!你有资格B视 ?

网友:
我买了个USB放大显微镜,实际只有几十倍放大效果,不过我是用来检查焊接后PCB的,够用了,就是配的架子不好。

网友D:
我家中有一台光学显微镜,可以看小蝌蚪,以前没事,弄一滴到玻璃片上,放在物镜下,可以看到很多小蝌蚪游呀游地然后打火机一燎,全部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中有一台光学显微镜,可以看小蝌蚪,以前没事,弄一滴到玻璃片上,放在物镜下,可以看到很多小蝌 ...

杀了多少子孙啊

网友:
手机的,要么是不能释放双手,又或遮挡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