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改poe电源

楼主(2020-05-01):
朋友那给个了思科poe电源,板子是台达的,输出是56v0.63a,求助能不能改成24v的,然后做个t12。

网友A:
这个电源只有30w,T12在24v电源下是72w的功率,改了也带不动。

网友:
这个电源只有30w,T12在24v电压下是72w,改了也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只有30w,T12在24v电源下是72w的功率,改了也带不动。

我现在用12v1a的电源30多秒可以化锡,这个35w应该还要快一些吧。

网友B:
24v电源板几块钱一个,没必要折腾,还达不到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12v1a的电源30多秒可以化锡,这个35w应该还要快一些吧。

电压高了,同样的负载阻值,电流就会大,如果有保护,电源就会保护了,电流都超几倍了,就算没保护也会拉死电压,所有,省省吧,好好的东西,别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了,同样的负载阻值,电流就会大,如果有保护,电源就会保护了,电流都超几倍了,就算没保护也会拉死电压 ...

这玩意在手里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电源板几块钱一个,没必要折腾,还达不到效果

算了,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