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格林利数字万用表(GreenLee DM-820A)

楼主(2020-05-01):
欢迎观看!包外,针织logo还挺精致

包内,原附件有说明书、保修卡、一副表笔和一条测温线,原装表笔太次已经剪掉扔了

剥去保护套正面

背面,台湾代工(其实是柏立盟的BM827)

开拆,做了点防护处理,这点还不错

打开上盖

拿开上层显示部分电路板

主板背面,有红外PC通讯(适配器要另外购买去相关网站看过并不便宜,我想说鬼才会买)

测两个电阻给大家看看,先短接夹子

以前国产机械表拆出来的电阻8.25K

80欧姆的,看色环是紫白白金棕,阻值应该是79.9欧姆1%的电阻,还好在误差范围之内

完毕,谢谢观赏!!!

------------------下期拆机预告--------------------

德国埃莎I-CON NANO焊台

网友:
这表不便宜吧

网友A:
没元件放大,太不专业了。
看着不错,结果说笔差。拐弯急了。
mⅴ档字跳么?

网友B:
主芯片是什么型号也不仔细拍一下吗?

网友C:
楼主手头不少好东西啊

网友D:
做工可以啊,是9V电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是什么型号也不仔细拍一下吗?

是主芯片和LCD驱动都是B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可以啊,是9V电池的吗

我觉得跟柏立盟一个样做工一般般,都免不了有飞线,但整体很扎实,是9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高级表

算不上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头不少好东西啊

手头不宽裕,不然直接就87V还有高森

网友:
拍下芯片看看嘛

楼主:
是BTC牌子的芯片

网友F:
还是福禄克的工艺看着舒服,用着也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元件放大,太不专业了。
看着不错,结果说笔差。拐弯急了。
mⅴ档字跳么? ...

刚才从垃圾堆找回已经剪掉插头的表笔,插头太紧里面的灯笼太锋利,插拔几次插孔就有划痕磨损痕迹,而且短接不为零,没达到我的要求

我其他两副表笔短接都可以为零

合个影然后回垃圾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福禄克的工艺看着舒服,用着也舒服

福禄克工艺很好,但好的也很贵,179、87V等型号只要手头宽裕一定要搞一个

楼主:
千几百块吧,一般吧

网友:
一看此表就器宇不凡

网友:
什么针织。是印花好吧!那布也是纺织布(梭织布)
跟针没有关系

网友:
内部看着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