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hinkplus X101 什么主控

楼主(2020-05-01):
芯片精灵测不到,这个盘就图外观买了,性能很差,刚插上去 读写都会卡很久,写入速度经常掉到0 然后恢复,有改善的方法吗?

网友:
sm3281?
紫薯去皮

网友:
一般这些标榜固态U盘的用的大多都群联的

网友:
不拆的话是看不出来了,估计是qlc

网友A:
写入速度经常掉到0卡住应该是ECC设置的高吧,ECC高一般都不是啥好芯片

网友B:
我也奇怪,这个x101和x201壳子可以简单的拆吗,出货量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奇怪,这个x101和x201壳子可以简单的拆吗,出货量也不小

不好拆 做工其实也一般,USB口都有点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速度经常掉到0卡住应该是ECC设置的高吧,ECC高一般都不是啥好芯片

掉0还能接受,就是有时候 刚插上去 读写都很卡,重命名 新建文件夹都会卡住

网友:
联想,连想都不要想;在联想的固态上,你能找到316脚的东芝和英特尔之类的奇葩玩意,u盘估计也没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