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个仿制的数显936电烙铁

楼主(2020-05-01):
这是我在模友之吧里找到的帖子,并且根据那个帖子成功仿制数显936恒温烙铁。
拿2张我涂抹过的图过来吧。
废话不多说,上图。

继续上图。

这个是我用洞洞板搭建成功的。

根据自己使用的数码管型号不同,引脚定义需要自己找出来。
物料清单:
STC15W408AS   1 pcs
LM358                  1 pcs
78M05                  1 pcs
N MOS管              1 pcs
100欧电阻            1 pcs
1 k  电阻                2 pcs
3.3 k 电阻              1 pcs
10 k 电阻               1 pcs
18 k 电阻               1 pcs
10 k 电位器           1 pcs
100 nf电容            3 pcs
470 uf 电解电容   2 pcs
S8550三极管        1 pcs
LED灯珠                1 pcs
3位共阴数码管     1 pcs
按键开关               1pcs
由于电路工作电流较大,78L05就不要考虑了。
特别说明,此恒温烙铁使用A1322发热芯。
原帖在模友之吧, 特别感谢吧友 my 21602对我的帮助。

楼主:
程序https://pan.baidu.com/s/1vPGEPeViKEE0cTgXY1dTkA 提取码:qs48

楼主:
使用A1322发热芯,热电偶需要区分正负极。

网友(2020-06-29):
引用 楼主:
程序https://pan.baidu.com/s/1vPGEPeViKEE0cTgXY1dTkA 提取码:qs48

好象过期链结失效了,楼主可否再分享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些的原理图和说明呢?

网友A(2020-09-27):
链接失效了,能程序分享一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失效了,能程序分享一个链接吗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mR5tAzn9H1rw2UaKKsFkQ 提取码:cnq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失效了,能程序分享一个链接吗

重新发了一下

网友A(2020-11-01):
有原理图吗,我按你发的图做出来一直加热不会停止的,就算把温度调到最低也不行

网友B:
我下来了但是里面程序只是STC的引脚定义文件,可能只有那个HEX文件有用吧!我没有试过。

网友:
A1322发热芯不好用,比A1321差太多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吗,我按你发的图做出来一直加热不会停止的,就算把温度调到最低也不行 ...

1、测试加热芯给电加热(可以断续给电),测量热偶阻值和电压变化,和LM358输出端电压变化在单片机可测量范围0—VCC电压。2、在LM358没有连接到单片机输入引脚之前,通过电位器给单片机输入引脚可变化电压0—VCC,检验单片机是否工作正常。
使用A1322发热芯  4根线有正负极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来了但是里面程序只是STC的引脚定义文件,可能只有那个HEX文件有用吧!我没有试过。 ...

stc15w408-16接3位共阴数码管(无小数点)
*******引脚*****************************************
  b  w3  w2   f   a  w1   K  out
  |   |   |   |   |   |   |   |
--------------------------------
| 16  15  14  13  12  11  10  9  |
|p11 p10 p37 p36 p33 p32 p31 p30 |
|                               |
  |      STC15W408AS-16          |
|                               |
|p12 p13 p14 p15 p54 vcc p55 Gnd |
| 1   2   3   4   5   6   7   8  |
--------------------------------
  |   |   |   |   |   |   |   |
A-IN B-IN e   d   c  5V   g  Gnd

****************************************************/

#include <STC_LIB.h>

unsigned int a,b;            //定义两个常数
unsigned char n,t1;                //定义定时功能常数
unsigned int t;              //定义时间计数器
void setup()                //设置函数
{
        ADC_init(ADC2);     //adc初始化,打开转换adc12,adc13
        ADC_init(ADC3);
        P1_OUT_PP(Pin1+Pin4+Pin5);//开强推挽输出p11,p14,p15,p33,p36,p54,p55强推挽
        P3_OUT_PP(Pin3+Pin6);
        P5_OUT_PP(Pin4+Pin5);
}

void loop()                //主循环函数
{
        a=0,b=0;
        Delay_ms(5);          //设置系统循环时间5ms
        a=Get_adc(ADC2)/14;                //计算热电偶值
        b=Get_adc(ADC3)/18;                //计算温度调节器值

        Tube_data[0]=b0/10;
        Tube_data[1]=b;
        Tube_data[2]=0;
        Tube_display();

        t++;
        if(t==400)        //判断到达温度2秒后关闭MOS输出
        {
                if(a>b)
                {
                        P30=1;
                }
        }
        if(t==800)        //判断没有到达温度2秒后打开MOS输出
        {
                if(a<b)
                {
                        P30=0;
                }
                t=0;
                t1++;
        }

        if(P31==0)        //判断是否按下按钮,按下等于关机
        {
                Delay_ms(1000);
                t1=150;                //必须与下一语句t1==?的值一致
        }

        if(t1==150)        //设置为定时10分钟关机
        {
                do
                {
                        n=1;
                        P30=1;                                                //关闭MOS输出
                        Tube_data[0]=31;        //熄灭第一个数码管
                        Tube_data[1]=31;        //熄灭第二个数码管
                        Tube_data[2]=32;        //输出”-“给第三个数码管
                        Tube_display();

                        if(P31==0)        //判断是否按下按钮,按下等于开机
                        {
                                Delay_ms(1000);
                                n=0;
                        }
                }while(n);
                t1=0;
        }

}

如果再不行就去模吧里面找原帖,我也是按照原帖做的。

网友(2021-01-21):
你好,这个的原理图和pcb文件能发我一份吗,帖子中的看不清楚,有几个交叉点不知道有没有连接在一起,475595667@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