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Intel 520掉盘开卡求助

楼主(2020-05-01):
Intel520240G突然掉盘了,BIOS不认,开卡也出错,哪位大神给点指导呀,谢谢了!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67: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73.12345.new.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ue 12/04/2018 01:32:24]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67: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73.12345.new.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Tue 12/04/2018 01:32:24]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67:0:0:0'
[Tue 12/04/2018 01:32:29]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67:0:0:0'
[Tue 12/04/2018 01:32:34]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ue 12/04/2018 01:32:34]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ue 12/04/2018 01:32:39]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67: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ue 12/04/2018 01:32:39]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73.12345.new.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ue 12/04/2018 01:32:4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12/04/2018 01:32:44]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ue 12/04/2018 01:32:44]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ue 12/04/2018 01:32:44]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73.12345.new.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ue 12/04/2018 01:33:42]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ue 12/04/2018 01:33:42]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ue 12/04/2018 01:33:42]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73.12345.new.driveconfig
[Tue 12/04/2018 01:33:42]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073)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73.12345.new.driveconfig
[Tue 12/04/2018 01:33:42]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ue 12/04/2018 01:33:42]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073
[Tue 12/04/2018 01:33:4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073
[Tue 12/04/2018 01:33:42]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073_fw_cl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S_PP_R00490_s512.vic
[Tue 12/04/2018 01:33:42]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073
[Tue 12/04/2018 01:33:4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073
[Tue 12/04/2018 01:33:42]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073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S_PP_R00490_s512.vic
[Tue 12/04/2018 01:33:42] -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ue 12/04/2018 01:34:08]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ue 12/04/2018 01:34:08]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ue 12/04/2018 01:34:18]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12/04/2018 01:34:18] -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  S    V',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Tue 12/04/2018 01:34:18]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ue 12/04/2018 01:34:18] - Exiting...
[Tue 12/04/2018 01:34:18]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网友:
沙了个发,纯粹帮顶
不知520啥主控

网友A:
啥容量,啥颗粒? 520虽然我知道都是25纳米的Intel颗粒但是几颗有时候选错了是开不过的,特别是奇葩容量比如180G 160G之类的

网友B:
你这个是说,没有进入ROM模式,也就是说要短接后再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说,没有进入ROM模式,也就是说要短接后再开卡!!!!

晕,我只短接了j3,难道不是这个短接,大神指点下应该短接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容量,啥颗粒? 520虽然我知道都是25纳米的Intel颗粒但是几颗有时候选错了是开不过的,特别是奇葩容量比 ...

我看颗粒对呀,是me2的颗粒

网友C:
短接是J3   你这个是16贴CCME2啊 开卡ID也选错了

网友D: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073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S_PP_R00490_s512.vic

我是想不明白他的22073怎么会是JS29F32B08JCME2
我查60A中的22073的确是SF-2281 240GB Intel25 ccMLC TSOP 16xJS29F16B08CCME2。
我到想知道他是怎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是J3   你这个是16贴CCME2啊 开卡ID也选错了

晕,ID选错了?不是选22073吗?
C22073        22073        SF-2281        SF-2281 240GB Intel25 ccMLC TSOP 16xJS29F16B08CCME2
C22673        22673        SF-2281-Gold        SF-2281-Gold 240GB Intel25 ccMLC TSOP 16xJS29F16B08CCME2

好像是不对,EXCEL有问题?

网友:
ID应该选择22673吧

网友E:
或者是2277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是22773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性能,你选的没错,不知道你上电之前短接了没有,如果开卡状态应该是sandforce{2000XXXXX},楼下说的也没错,黄金固件有益于提升性能或者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性能,你选的没错,不知道你上电之前短接了没有,如果开卡状态应该是sandforce{2000XXXXX},楼下 ...

短了,状态也正常,就是过不去,好怪,现在怀疑是电脑问题,我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073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S_PP_R00490_s512.v ...

我也好奇,找的都是这样,包括22673,22773也是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短了,状态也正常,就是过不去,好怪,现在怀疑是电脑问题,我换个电脑试试 ...

唉,换电脑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好奇,找的都是这样,包括22673,22773也是错的

vic文件是不是自己解压的?也就是一整套文件是不是自己动手建立成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换电脑也不行

那八成是主控或者闪存虚焊了,检查一下焊接吧。。。。原盘找虚焊点有点恼人,如果有耐心可以玩玩,没耐心就拆颗粒了。。。

网友:
先开120G试试。

网友:
先开120G试试,可以了,再折腾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