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是意外不会发现CD60 启动电容也有假货

楼主(2020-05-01):
一个电机启动电容给拆电动机的时候压爆了, 才发现CD60电容 里面居然是普通电解, 看颜色像黑金刚, ,,,,,,

楼主:
这个我很早年就知道套壳子和套皮,。但是没想过CD系列电容也有如此,
像现在还有套皮贴片电阻, 贴片电容改 CBB插件

网友:
现在的都是防不胜防,高仿,没有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网友:
没想到跟曾经的子母手电筒电池有一拼,我知道的1点5伏锂电池,肯定得子母结构,里面电子烟软包电芯,前部或后部降压充电二合一小板,外面钢壳收口铆接。担心连落地扇转页扇启动电容,也可能出现子母结构,就差电机没采用里面nidec高压无刷外转子电机,外面像是异步电机带摇头螺杆子母结构。

网友:
我关心不会炸吗 可是有极电容啊

网友:
电容造假够坑,炸坏电路谁赔啊?

网友:
如果是电解电容的话一般是2个对向串联

网友:
   操,真是恶心,居然这样,

网友:
假电容···多了去了
对,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

网友:
制造和销售这种东西的人,死一户口本。

网友:
再砸开看看,下面似乎有洞天

网友A:
CD60型铝电解电容器
C060 型铝电解电容器适合在频率为50Hz 的单相交流电动机上作启动使用。其外形如图4-87 所示,主要特性参数见表4-134 。

CD60本身就是无极性电解电容器。
只不过铝壳会带电,所以外面加封了塑料外壳。
这并不存在造假。

网友:
从这个外观和标签情况来看,这应该是比较老的产品了,当年的东西质量比现在好很多。

网友:
这就是没有塑料外壳的CD60电解电容的外观。他是交流电解电容,不分正负极。

网友:
如果电容本体比较大的话,也可以封装成这样。电容外面直接套塑料壳。他是有不同的封装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60型铝电解电容器
C060 型铝电解电容器适合在频率为50Hz 的单相交流电动机上作启动使用。其外形如图4-87  ...

还不是造假?楼主拆的那个灌胶的,下面应该还有一个电容,就是两个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同极相串做出来的。看体积就知道了,有极性的容量要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造假?楼主拆的那个灌胶的,下面应该还有一个电容,就是两个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同极相串做出来的。看 ...

这个我倒是没注意,让楼主拆拆看看,好像是有这个空间。

网友:
在国内什么事都有可能

网友:
这就是现在空调动不动就启动电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