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兴ZXD2400改可调电源后风扇太吵的降噪处理方法

楼主(2020-05-01):
电源按教程改成了60V50A,很不错,就是风扇转起来非常吵人,除了有风吹的呼呼声,还有一种嗡嗡声。最近拆后风扇加油(以为是轴承响)时发现风扇只要离开机箱一字距离,嗡嗡声就消失了,
那么很可能是气流经过时受网格影响产生的额外响声,这种专业名词叫什么我不知道。
解决办法呼之欲出了,就是风扇远离网格,我的方法是加铜柱,然后再封闭风道。

后面的嗡嗡声解决了,前面风扇也有小小的声音,前面板拿掉此声音就消失了,但是拿掉太难看。
就把面板里边挖掉一点,但是还太近,声音还有,偶然间把两手指放面板上,嗡嗡声消失了!
好吧,那就上万能的美纹纸!

基本上只剩下风吹的呼呼声了,听着心里没那么烦了。很满足,想着下次再改个120V的。

下面还是上图吧,有图才有真像。

网友:
我的动力源也是有嗡嗡嗡,不过有声音也好,不会忘记关了。空载都5~10w伤不起

网友:
是风噪吧,气道导致的。

网友A(2020-10-18):
刚刚改成功一个120V25A的,现在开着测试,声音也是非常响 ,没办法,改好放在那时吃灰吧,

网友B:
你们的改完可以按键关机熄灭显示和停止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改完可以按键关机熄灭显示和停止风扇吗?

长按可以,太麻烦,直接断电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A:
刚刚改成功一个120V25A的,现在开着测试,声音也是非常响 ,没办法,改好放在那时吃灰吧, ...

哪里有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