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咨询电钻拆机led的问题

楼主(2020-05-01):
想给老电钻加个照明灯,看到有卖家卖拆机的,看他是直接接到电池上也能亮。有点颠覆认知啊,以前认为这种led需要串上电阻才能行,担心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A:
热缩管里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里有电阻

那就放心了,谢谢!

网友:
把这小妞的衣服扒了,你就看到里面的电阻!

网友:
wox  这么大一个电阻居然没有发现  真服了!再怎么小白也不会白到这种地步,。。。。吧???

网友:
紧身衣穿着有货勒的很明显啊。

网友B:
我去,电阻毫无存在感啊,这么性感居然看不见

网友:
原来穿上衣服就等于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电阻毫无存在感啊,这么性感居然看不见

存在感确实太低了点

网友:
穿上衣服楼主就不认识了

网友:
皇帝的新装!!

网友:
热缩管里明显有个电阻

楼主:
大佬们贱笑了

网友:
红色那根线上明显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