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胜利vc890d的主控HY12p66用什么硬封芯片可以代换

楼主(2020-05-01):
最近才知道万能表还能维修,自己有一台vc890D的,电池接19v后烧了,发现电源6208A烧了,主控烧了,淘宝只有一个卖Hy12p66的运费太贵了,想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主控可以代换,自己手工还是过关的

网友:
就算能买到芯片,有软件吗?有工具烧录吗,别配置一套工具都超10个表的钱了!

网友:
单片机只能找同款替换吧 程序都不一样  这个芯片好像听说跟0660  差不多呢

楼主:
这个芯片里有程序吗,手里有809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里有程序吗,手里有809f

这芯片就是单片机带程序的

网友(2020-09-23):
DTM0660,不仅要换这个吧,ROM里的数据也要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
同求大神解决中!!!

网友:
邮到厂家吧,要么淘个主板好的旧表,换上。

网友:
咸鱼看看,换板子

网友A(2021-02-28):
需要事先烧录程序才可以,就是同一个型号万用表,也有好几个程序版本,版本在万用表电路板上有标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事先烧录程序才可以,就是同一个型号万用表,也有好几个程序版本,版本在万用表电路板上有标记的。 ...

程序在另外的8脚储存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另外的8脚储存器上

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另外的8脚储存器上

只刷那个不行的,单片机内部也有程序,片内ROM.

网友:
出来回快递费给西安胜利售后,就这么简单。

网友(2021-03-30):
闲鱼有人售胜利表专用的HY12P66,直接用5代890,9801,9802等。人家是胜利售后拿货的。卖家开封市的。这里不知道能不能写卖家名称。输入胜利万用表原厂lc芯片等,要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