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几个电容

楼主(2020-05-01):
做电子管耦合电容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电容上的网址打不开,显示正在建设中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耐压值这么高,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啊?

网友:
IGBT的吸收电容,这种电容工作条件恶劣,如果是二手货,记得测下容量,有条件再测下损耗角

网友:
创格MKP

不错的

我用5uF的4并作SRPP耳放的输出电容

声音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