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美沃奇红锂电池存放。是放完电好,还是半电存放好

楼主(2020-05-01):
美沃奇红锂电池存放。是放完电好,还是半电存放好。还有就是放完电充电好还是用一半就充电。

网友:
3.7伏存放,3.8至3.6都可以,满电对电池损耗大,

网友:
2/3电量保存最好

网友A:
放完电存放保证下次再用充电器报电池错误。

网友:
锂电池长期存储最好是放电冰箱冷藏室低温存放,电压是每节3.7V(自己的电池是几串就x3.7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完电存放保证下次再用充电器报电池错误。

那还是半电存放好了。

网友:
单节3.8存放最好,不能放完电存储,短时间满电保存也可以。

网友:
一般1/2到2/3电量存放最好,几个月要用一下最好。

网友:
20块航模电池6S 16000mah,充电器保养电压是3.85V左右,按保养键到3.85V或86左右就停止了,

网友:
米沃琪这种工具设计成每天使用的,这么用有点浪费。就不用太费思量了,满电存放放1年也就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