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自制dac输出正弦波

楼主(2020-05-01):
T型电阻dac网络,输出正弦波
这些天一直搞这些了,拍完照就忘了什么情况了
这个10k怎么回事真的想不起了

直插式

最高能到这个频率

实际上一般最高是这个2.5khz,瓶颈不是io

接个小电容来平滑输出

效果似乎还行

1khz,无平滑?

6位da就是锯齿大

网友A:
直接接电容的话,效果好不了,因为你的DAC是高阻输出,跟电容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不同的输出电平对应不同的输出内阻,滤波器截止频率一直在变,肯定不行。应该先接一个高速运放做跟随缓冲器,然后再接有源或者无源滤波器才行。如果输出负载比较低,还应该再加一级缓冲。你这纯属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电容的话,效果好不了,因为你的DAC是高阻输出,跟电容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不同的输出电平对应不同 ...

哈哈,模拟电子你也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模拟电子你也懂啊

模拟电子电路,高频电子电路,数字电路,微机原理,数字信号处理,高等数学,还有一些编程语言,我都懂一些的。没有这些基本常识,怎么玩,那简直抓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子电路,高频电子电路,数字电路,微机原理,数字信号处理,高等数学,还有一些编程语言,我都懂一 ...

大佬帮我的分析一下这个手持示波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帮我的分析一下这个手持示波器吧?

虽然我不懂,不过感觉这就是个玩具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帮我的分析一下这个手持示波器吧?

神仙画质,简直了。你图片拍的好一点,最好自己列出所有芯片,画画连接关系啥的。你以为我是神仙凭一张马赛克图片坐这里给你云分析?你真的没有好好请教的觉悟。

这个架构我只做简单猜测:首先那块ARM内核的MCU应该负责系统控制,用户交互,不涉及数据处理。QFP的打磨芯片就是一块高速ADC负责模拟信号采集,前面的SOP芯片是模拟前端,主要是一些运放电路放大信号用的,旁边白色方块应该是继电器用于切换大量程。ADC旁边的应该是一块外挂SRAM的FPGA芯片,用作ADC驱动以及数字信号处理,然后与MCU通信完成信号显示。锂电池接口旁边的芯片主要是BMS,负责充电放电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懂,不过感觉这就是个玩具级别的

错,这个比起简单的一块STM32F103实现的示波器,已经是很专业了。

网友:
电路和程序都发出来啊,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仙画质,简直了。你图片拍的好一点,最好自己列出所有芯片,画画连接关系啥的。你以为我是神仙凭一张马 ...

不是我不想,手机传上来就压缩了,而且,关键是芯片都打磨了……
0主控是GD32F103,AD可能是9288,打磨了不太清楚,看不出啦,但是有个88字样!
FPGA用epm240t100,内存是is61wv256168ll,可能是,也有点打磨,不太清楚,别的芯片都打磨了,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这个比起简单的一块STM32F103实现的示波器,已经是很专业了。

我用别的示波器测到这个AD芯片用了两路采样,分别125MHZ,两路之间有0.5ns的时间差,估计是通过等效采样实现的500mhz采样率?

网友:
示波器不要用水货,还是要用正品,水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