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wr7300路由器手机连上三分钟必断。

楼主(2020-05-01):
这是什么故障?我换了个电源,主板换了个固态电容,其他的没动过,不知好了没有。
猜想一,难道用的是m的芯片有断流的通病?
路由器散热不够,现在温度30度,而且有散热片也不至于。
猜想3电源不太好,所以我换了个12伏2a的,原来是1a的。

网友:
看散热应该没问题,刷个openwrt吧,比原系统稳定多了

网友:
竟然省了个网口?换掉电源还有没有断流?如果还有,可以更新固件试试

网友:
换的什么固态?
搞不好是固态的问题

网友:
固态电容和以前的电容参数再核对核对

楼主:
回复一下,固态电容效果非常赞,用的三洋真固态!

断流的原因找到了,是隔壁的屌丝青年蹭网,改了密码就不断了,是隔壁的屌丝青年蹭网,改了密码就不断了,是隔壁的屌丝青年蹭网,改了密码就不断了

网友:
撸主的散热器感觉还不错啊!,是原装的吗

网友:
所以那种蹭网软件不要用,都是靠大后台数据,你靠软件蹭人家的,自然把你的密码也发到服务器上了,大家都知道了,真正的破解还是要有点水平的

网友:
7300我那个咋是一整块散热大片呢

网友:
换个rom ram刷个op固件

网友(2020-06-05):
呵呵,估计屌丝上网太猛了。还是用AP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一下,固态电容效果非常赞,用的三洋真固态!

断流的原因找到了,是隔壁的屌丝青年蹭网,改了密码就不 ...

路由器支持限速吗?
建议: 绑mac地址限速2k,或是直接列入黑名单。
固态电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