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大师帮我看看这个四个颗粒怎么读卡器访问里面的内容

楼主(2020-05-01):
昨晚翻出来4个颗粒,上来问问大概是多少G的,有懂怎么接线到读卡器读取里面的文件吗?

网友A:
第一个不知道,剩下的好像都是16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知道,剩下的好像都是16g的

那大概就是别人手机扩容后不要的芯片颗粒了

网友B:
第一个手机字库
用6688/6438恢复就行
别的够呛

网友C:
这种脚位导不出数据来,不过可以做优盘了。

网友D:
温馨提示,LGA70只能上安国做U盘,速度奇慢,LGA60可以上SM3267苹果板做U盘,三星LGA52可以当NAND直接做U盘,闪迪的那个得屏蔽脚位做U盘
但是上读卡器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脚位导不出数据来,不过可以做优盘了。

还请大师动一下金手,看看数据库里面这些芯片是什么信息,匹配什么主控的优盘电路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请大师动一下金手,看看数据库里面这些芯片是什么信息,匹配什么主控的优盘电路板 ...

第一个LGA70的,目前只有安国板子可以用,大树家有卖。
后面几个LGA60/52的,有3267,IS917等3.0的主板可用,安国和芯邦好像也有同脚位的板子。

直接找大树就行,大树家的板子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馨提示,LGA70只能上安国做U盘,速度奇慢,LGA60可以上SM3267苹果板做U盘,三星LGA52可以当NAND直接做U盘 ...

原来如此,难怪虽然有16G但是都被当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LGA70的,目前只有安国板子可以用,大树家有卖。
后面几个LGA60/52的,有3267,IS917等3.0的主板可 ...

那个东芝的有31片,如果做优盘太麻烦冷,你说做固态硬盘可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东芝的有31片,如果做优盘太麻烦冷,你说做固态硬盘可能吗?

你根据型号查下,是普通的nand flash,还是苹果的E2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根据型号查下,是普通的nand flash,还是苹果的E2nand。

就是缺乏这样的技能所以才上数码之家问问大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手机字库
用6688/6438恢复就行
别的够呛

大哥,这几个字库都是苹果颗粒,哪个上6688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这几个字库都是苹果颗粒,哪个上6688都不行。。。

有一种特殊板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6438不行么

大哥你就别埋汰新人了。。。。这压根都不是emm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就别埋汰新人了。。。。这压根都不是emmc。。。

听别人说有一种安国特殊板子的能上
不过速度贼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别人说有一种安国特殊板子的能上
不过速度贼慢

安国6989SN-GTx的特殊版本可以 新邦CBM2099E+SPI CBM2096之类的可以对付,后者工具是收费的不好弄罢了,新邦速度可以跑满USB2.0,安国的我做过,读取16写入8还是9.。。这些都只是把这个字库做U盘的,要想读取里面的数据xx王可以,那玩意是用FPGA模拟apple指令对字库操作的,设备的价格可以买一辆低配大众朗逸了,对爱好者非常不友好,而且好像最多支持到IOS11还是多少

网友F:
貌似有个苹果的软件加硬件 给手机扩容的那种 可以读出来底层数据。
剩下的数据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有个苹果的软件加硬件 给手机扩容的那种 可以读出来底层数据。
剩下的数据就不知道了。 ...

那种的好像是一些基础的数据不是照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的好像是一些基础的数据不是照片吧?

对。一些基础的数据。但是照片真的不知道怎么搞。据说是和CPU绑定加密的。
不像是以前的安卓,拆下来怼到EMMC读卡器上 直接就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