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川宇多功能读卡器,牛屎芯,带读写指示灯

楼主(2020-05-01):
如题,图片如下:

THE END。

网友:
川宇3.0的现在经常做活动,换3.0的吧

网友:
刚拍了一个,看到帖子抓紧退货了

网友:
接口都被简化成电路板镀层铜,类似微型蓝牙模块结构,方案跟超市里差不多的软封装芯片。以后买USB3版本好些。

网友:
还是3.0的元件多

网友:
买了两个3.0的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