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速度很慢的影驰SSD,瞎搞了一下,速度上来了一丁点,可是作用不大

楼主(2020-05-01):
朋友的机器系统卡速度慢,换了个新盘,这个就拆机回来直接丢着1年多没通电了,前几天翻箱子发现了,上电看了一下,数据的都在,
然后测了一下,发现速度很慢,写入才有大概50M/s这样(没有截图)

楼主:
原本有量个分区,CD区,然后删除重分区成了一个区,再测试,状态似乎有了些好转,速度上来了少少

楼主:
最后补个状态图

网友:
不如hdd系列

网友:
SSD最好不要用MHDD之类扫机械盘的软件扫描,容易崩

网友:
来来,丢我玩,放在下载机上做系统盘省电

网友:
SSD用这个扫描毁硬盘了

楼主:
只是扫描而已,没有运行 erase,传说SSD写盘时,遇到有内容的block,都会自己先清0,然后再写进去

网友:
IDE模式啊,你用AHCI模式就快了,你电脑竟然还是IDE模式?

网友:
竟然还用mhdd擦除,这是毁ssd啊,楼主用的xp系统吗?谁给你装的系统用ide模式的,拖出去弹JJ:lol:

网友:
拆颗粒上2246en就爽了

网友:
jmf608本身就是个辣鸡

网友:
固态就是大盒子里边一小片。要不你就觉得不值这钱

网友:
608的,差不多也应该废了

网友:
这个SSD长期不上电,本来就会变慢的,SSD不能长期保存数据,你格式话后,自然速度变快了呀,因为数据是全新写进去的。

网友:
电脑城有一块断SATA口的,60元,不知道值不值

网友:
扫扫更干净。坏了换新。

楼主:
噢,原来是ide模式不行,学习了,换了个电脑再试试,接SATA3口,AHCI模式,连续读速度比SATA2口ide下快了一倍了,看起来正常了,不过写入速度基本没变,看来已经到达上限了,还有更奇怪的是4k 64线程的写入倒反慢了很多

网友:
四片颗粒,速度应该能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原来是ide模式不行,学习了,换了个电脑再试试,接SATA3口,AHCI模式,连续读速度比SATA2口ide下快了一 ...

这个得分也是够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