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电源芯片RM6208资料代换

楼主(2020-05-01):
手上一个12V1A电源,使用8脚电源芯片RM6208,电源保险电阻和4个整流二极管都烧了,焊下电解后测量正负端没有短路,网上查不到这芯片资料。

网友A:
是不是6203啊?你对比一下电路

网友:
很可能是RM6203

网友:
与RM6203电路对比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6203啊?你对比一下电路

刚详细看下,确实是6208,手机型号照不出来,网上有6208卖,就是没资料,我找6203对比一下

网友:
换一个HP620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