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这个sb8在哪里,报sb8错误

楼主(2020-05-01):
请教这个sb8在哪里,报sb8错误

后面我按楼下的那个地方短接了,还是不行。

网友A:
那么大的sb8你居然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sb8你居然看不见

你刚才说我才看见。没办法,天生眼瞎。

网友:
我是低手,我猜测那个地方应该是放一个识别电阻的吧》?1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