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 SS150 120g不认盘, 2246xt主控,海力士颗粒,求助啊!

楼主(2020-05-01):
一块自用的七彩虹128G固态硬盘,突然间电脑无法识别,系统里查不到,主板BIOS也查不到。 装到JM20329上插到USB里也不识别,短接JP1 在开卡工具里仍然看不到。系统是win10,老版论坛有同样问题的坛友,也没有查到解决方法, 请教是主控的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JP1是那两排焊点那里,靠近字的是JP1焊盘

网友A:
你短接错地方了,是这里!

网友B:
顺带问问。

在主控端旁边有一个可以放内存的焊盘,我想问问,有内存是不是画蛇添足更加慢,还是有了缓存更加快和固态可以寿命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错地方了,是这里!

谢谢   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带问问。

在主控端旁边有一个可以放内存的焊盘,我想问问,有内存是不是画蛇添足更加慢,还是有了缓存更 ...

需要换2246EN的主控,还有内存的供电也需要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错地方了,是这里!

是吗?我赶紧拿出我的七彩虹来试试

网友(2020-06-25):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问题了。

确实是短接那个焊盘,我还以为主控坏了,折腾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