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什么通电就做动作的元器件?

楼主(2020-05-01):
通电后,就能运动一点距离。

我想用来控制翘板开关,通电后自动按下开关,最好又不阻挡开关回弹。

或者其他方法实现控制翘板开关,美观不占空间。

搜了一下,应该就是它了! 电磁推杆。 但都是小电压的多,得配个电源。

为啥不用继电器而要这东西呢,说出来不好意思。 翘板开关是通过继电器控制水泵抽水的,现在已实现机械方式水满自动关泵(拉动翘板开关)。楼房经常无人值守,现在楼顶有植物需要浇水,所以又需要定时抽水。抽水可以估算用水量抽一定时间,缺点是盲抽不精确。 也可以抽满自停,缺点是设计稍复杂不稳定,有不停泵的风险。

为什么不用自动水位控制呢?因为不想再牵线上楼顶,不美观又不安全,也不想投东西进水塔里面。感觉复杂而粗糙,多个香炉多个鬼,一开始就没考虑用。

网友A:
直接用继电器控制不就行了,还用机械控制??

网友B:
不是写明了还有AC110V AC220V吗

网友:
继电器啊,很成熟的东西,别用这种DIY的开关了,效果先不说,调试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继电器控制不就行了,还用机械控制??

淫家要手控和电控的,所以不能阻碍按键的复位。

网友C:
淘宝搜 车 中控马达

网友D:
你需要的就是继电器啊.

网友:
有ac220v的,自己淘宝前面搜下就有

网友:
这么大的220v看不见么,关键怎么控制?控制电路不还是得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写明了还有AC110V AC220V吗

电路不懂。。 我是看到没有220V的型号可选。多找找问问应该能买到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的就是继电器啊.

说出来不好意思。 翘板开关是通过继电器控制水泵抽水的,现在已实现机械方式水满自动关泵(拉动翘板开关)。楼房经常无人值守,现在楼顶有植物需要浇水,所以又需要定时抽水。抽水可以估算用水量抽一定时间,缺点是盲抽不精确。 也可以抽满自停,缺点是设计稍复杂不稳定,有不停泵的风险。

为什么不用自动水位控制呢?因为不想再牵线上楼顶,不美观又不安全,也不想投东西进水塔里面。感觉复杂而粗糙,多个香炉多个鬼,一开始就没考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 车 中控马达

应该用那种用来改装电动锁车的配件

网友:
不错,买几个粘电梯里或许有的玩。电梯公司不准许我把按钮线引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出来不好意思。 翘板开关是通过继电器控制水泵抽水的,现在已实现机械方式水满自动关泵(拉动翘板开关 ...

用舵机+单片机,上电控制舵机转动一定角度后再转回去。

不过看了你的需求,感觉这样一点一点堆出来,功能实现了但是并不靠谱,不如全部通过单片机控制,可以定时关泵,也可以水满自停,不想牵线上楼可以用无线的办法。

如果需要用单片机设计可以加我,QQ/VX同ID。

网友E:
德力西有个定时器,可以最多设置七个定时开关的,你这就直接设置到每天定时开关,缺点就是它带不起太大功率,貌似是500w到顶了。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比如单片机控制,定时开,到水位关,不过这个你就没必要折腾了,要学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德力西有个定时器,可以最多设置七个定时开关的,你这就直接设置到每天定时开关,缺点就是它带不起太大功率 ...

我就是买了个德力西定时器。不准备折腾了,因为太复杂做工不好的话不稳定。还是用定时器设置定时抽水就算了。

现在只考虑怎样预防定时器失效不断电的情况,似乎要串2个定时器才能解决。

网友:
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
不过是要实现自动抽水嘛,我家的我已经搞成全自动的了,水少了会自动抽,抽满了会自动停。
我弄过两种方案,都不用单片机,主要控制器件是继电器加接触器。两种方案只是检测水位的方式不一样,不过都得从楼上牵电线下来。
第1种就是我家用的,也是最早弄的,用了两个常闭的浮球开关(网购),在水塔(不锈钢桶)上下合适位置各打个孔装浮球,继电器线圈是5V电压的,浮球的电线用的4芯的网线(只需要3芯)从楼上引下来,继电器的5V供电就用旧手机的充电器一年到头都插着电,接触器根据水泵功率选,再弄个空开做总开关。
第2种是我给别人家装的,在网上买的水位开关(靠两小瓶水的重力带动微动开关动作的那种)直接装水箱顶上简单调整一下水瓶的位置就行不用打孔,牵下来的电线用老式的2芯电话线就好。
两种方案就是接触器买的新的好像50块左右的样子,一般家里不用这东西,不像空气开关那么常见,然后就是网购水位开关花的十几块钱。
两种方案到现在差不多5到6年了吧,一直稳定运行。
这个功能真的太简单,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单片机是可以完成,但是用在这里感觉有点屈才了。
有人要搞水位显示什么的我觉得也不需要,又不用控制液体的浓度,水多点少点有啥关系?只要水能不停供应就好了。
你说的停止抽水用机械方式带动翘板开关不用牵电线或者细绳什么的吗?你的杰作不妨拍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洗衣机牵引器,通电就动作,断电就回位,直接220V供电,可以长时间通电,不会烧坏,也不会伤害内部机械结构。
还有一样东西好像是叫风阀开关,你自己在某宝上搜搜看,是转动角度(90°)的,应该也能满足你的要求,用家里的电灯开关就可以控制,转动到位后会自动断电。
这两个东西都不用担心长时间通电烧坏,这点比电磁铁好。
电磁铁,洗衣机牵引器以及那个风阀开关这3样东西是我之前在设计小设备时都用过的执行器件。
当时用电磁铁是常压动作,降压保持, 当时是加入了串联的铝壳电阻,在启动时把电阻用继电器的触点短路,延时几秒钟后断开继电器就是降压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