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交直流三档毫欧计DIY

楼主(2020-05-01):
因新冠病毒被囚禁在家,于是照抄了“人艰不拆了”网友于2018-09-07,在本论坛发布的,方案为555加317做成的毫欧计。发表于矿坛后(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8099&extra=&page=1),得到很多网友的建议,给予自己很好的启迪。

我首先想到的是该交流毫欧计的精度范围还是不理想,尽管调试是以被测电阻为标准,并不考虑此时的恒流源输出的电流为何值,也仅能在0.05-2Ω范围保持较好的准确度,超过这个范围,误差开始明显升高。考虑数字万能表的欧姆档测试10Ω以下的电阻,开始受有效位数的影响,已经不能很好保证其精度,于是考虑在该电路上扩展直流毫欧计的功能。手里有双联三位的微型拨动开关,于是初步拟定原交流功能为一档,另加10mA和100mA直流恒流源的两个直流档,分别用于测量5-100Ω和0.01-5Ω的直流电阻。

在确定具体电路之前,对手里已经做好的交流毫欧计进行了充分的测试。找出各个参数对交流毫欧计的准确度范围的影响,表述如下:

我的原交流毫欧计的电路如图:

1、充放电电阻接到3脚,没有按照常规接到电源正极,这本来是为了保证输出的方波占空比能接近50%。实际上,空载时,该电路的占空比为54.5%(方波频率839Hz)。带载(测量510mΩ时)时占空比为65.9%(方波频率512Hz)。占空比并不能保证为50%,且测量时方波频率变化较大,极可能影响了测量的准确度的覆盖范围。后来将充电电阻R2接到了电源正极,在R2与C2连接的结点接上放电电阻(实际为电位器),发现调整放电电阻(大约为33.2K左右),能使方波占空比达到50.6%,频率为956Hz。此改造后,测量时,方波占空比及频率虽基本不变,但测量的精度范围并没有得到扩宽。

2、减小充电电阻或加大时基电容器容量,使方波频率减小为568Hz、182Hz,测量的小误差覆盖范围也没有明显加大。

3、减小方波输出的限流电阻R3,测量的小误差覆盖范围也没有明显加大,当R3=0时,范围内误差反而变大。

4、改变输出限流电阻大小,改变方波频率,尽管恒流源提供的恒流值没变,万能表的测量示值也会大幅度变化,这说明恒流值的大小在这个交流毫欧计的电路中,已经不再重要(硬件变化后,为使读数准确,恒流源的大小值从接近50mA到60余mA都有),重要的是万能表显示的数值乘以10,是否就是电阻的阻值。所以该交流毫欧计的校准是直接读出万能表的数据来评价,而不是一般的校准恒流值即可。

5、进行温度稳定性测试中发现,手里的小阻值1/4W金属膜直插电阻中,有部分是负温度系数的,应该是碳膜电阻。选配适当阻值的碳膜电阻与金属膜电阻组合成为恒流基准电阻,可以使温漂相互抵消一部分,从而减小本毫欧计的温度系数。贴上的电路图中,恒流基准电阻由多个电阻串联而成,不仅仅是为了减小各个电阻的功耗,也是为了使其温漂能抵消一些。

6、有网友建议应该使用正弦波的交流电路测量毫欧电阻。本人觉得要想得到幅度稳定的正弦波也比较困难,所以没有采用正弦波来试验交流毫欧计。而(非标准的)方波,其平均值和有效值之间的差值,应该是影响了万能表的实际示数,使测量的准确度范围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区间,这是该交流毫欧计的一个很大缺陷。

为了弥补交流毫欧计以上的缺陷,将思路引向直流毫欧计。我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317做出来的恒流源用于直流毫欧计,其准确度还是比较好,于是才策划了此交直流两用毫欧计,电路如图:

直流档测量限流电阻R11的阻值大小,考虑平衡317的发热与该电阻的发热。该电阻阻值越小,317承担的热量就会越多,热稳定性会表现得越差。R11阻值越大,则本身发热越多,虽然不影响热稳定性,但是电阻过热对周围的元件有影响。

交流档测量限流电阻R5的阻值大小,可在10-20Ω之间选用,其大小会影响万能表的示值,若改变,需要重新调整恒流基准电阻进行校准。

由于没有三联三位的微型开关,采用了MOS管作为开关器件接通和断开各档的基准电阻和555的电源。如果测量输出采用两个正端插孔和一个负端插孔,不占用开关档位,则可以省去MOS管。

三个多圈电位器分别用于调整三个档位测试的万能表示值,因其不允许大电流流过,设计时应该考虑分流的大小,只要能达到恒流基准电阻值在±3%的范围可调即行。

交直流毫欧计元件布置图:

交直流毫欧计内部照片:

交直流毫欧计外观照片:

为了这个毫欧计,特意购买了一些0.1%精度的标准电阻用于校验。其最终的结果如下表:

总结如下:本毫欧计的交流档用来对付测量电池内阻应该够了,在10-1000mΩ 范围内,精度应该能保证在3%以内。

本毫欧计的直流两档,分别用来测量10mΩ-10Ω和1Ω-100Ω的直流电阻,精度也能保证在2%以内。

该毫欧计的温度稳定性测试没有进行,受LM317基准电压的温度稳定性、基准电阻的温度稳定性、万用表的温度稳定性限制,本毫欧计的温漂肯定存在,有多大难说。很在意温度影响的情况下,可以用标准电阻在当时的温度下校准后再进行测量(建议DC10mA档用10Ω校准,DC100mA档用0.5Ω校准,AC档用0.1Ω校准),应该能保证当时所测结果的准确度。

网友:
交直流三档毫欧计DIY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仿制。哈哈哈

网友:
哈哈,我也是抄别人的,

网友A:
稳定的正弦波,可以用手机输出,用运放放大调整值

网友B: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交流毫欧计是可以测量电池内阻的咯。
此毫欧计的交流档精度明显比直流档低,保留交流档,就是为了能测量电池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的正弦波,可以用手机输出,用运放放大调整值

还真没注意到手机能输出正弦波,且幅度十分稳定,有空试试看,谢谢!

网友C:
万用表用的啥?我做了个简易的,发现手里FLUKE107 17B UT33,立创商城表都不好使,关键是都没u200mV固定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用的啥?我做了个简易的,发现手里FLUKE107 17B UT33,立创商城表都不好使,关键是都没u200mV固定档: ...

我使用的万能表为众仪的ZT219,它AC/DC20mV的档位,显示模式为19.999mV,识别0.1mV的精度应该是足够的(有三位有效数字),也就是分辨1mΩ毫无困难。我也用特安斯的801C(最近48元买的)测试过,它的AC/DC100mV档显示模式为90.99mV,如果分辨1mΩ,就只有两位有效数字,精度应该不足。高于10mΩ的电阻,显示精度与219基本吻合。
普通三位半的,只有*00mV档(含200mV、400mV、600mV)的万能表做毫欧计的表,因有效显示位数不足(只能显示*99.9mV),当测量10mΩ以下的电阻时,显示模式为0.*,仅一位有效数字,没法评价其准确度,当超过10mΩ,到100mΩ之间,显示模式为9.9,两位有效数字,勉强可用。

换用万能表时,需要按照新表重新校准显示值。我的810C显示值比219低一些,重新校准后,两表测量结果基本吻合(低于10mΩ的电阻除外)。

网友D(2021-11-04):
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好家伙!开尔文夹都自己做,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三档交直流毫欧计不是已经分享了吗,你还想我分享什么,尽管说,只要我有的资料,分享都没问题。

网友(2022-09-20):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故的话成本多少钱?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交流板毫欧表工作原理

网友(2023-06-04):
看的比较匆忙,就是说,新g时候被“抄家”了,没地方去,然后就研究这个了

网友(2024-02-23):
开尔文夹是亮点

网友(2025-03-17):
MOS管用得好,避免了开关接触不良对恒流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