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09主控开卡进不了dos

楼主(2020-05-01):
大神们,大哥们,我有个ps3109主控的固态硬盘不识别了,短接可以识别20M,网上找了教程,然后按照教程,一个进不了DOS,一直停到这个画面,什么问题呢?感谢!

网友A:
你得把电脑的sata模式设置成AHCI,因为软件只能运行在这种模式下!

楼主:
有大哥能教教吗,短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电脑的sata模式设置成AHCI,因为软件只能运行在这种模式下!

已经是ahci模式了

楼主:
有人教教吗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B:
感觉是U盘的问题 DOS这个工具最好找个老一点的2G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U盘的问题 DOS这个工具最好找个老一点的2G的U盘

谢谢,我试试,我这个4g的,挺久的了就是

楼主:
换了好几个u盘都不可以,无语了。

网友C:
我笔记本神舟战神z7/k580都搞不定。识别不到。最后找一个微型880gm主板配amd x2 250顺利解决。起码要扫描到ssd才好操作。识别设备后中断,谈后直接执行s9.exe。按照教程解决。另外同样文件我用读卡器启动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笔记本神舟战神z7/k580都搞不定。识别不到。最后找一个微型880gm主板配amd x2 250顺利解决。起码要扫描到 ...

感谢,我的估计弄不了了 ,郁闷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电脑的sata模式设置成AHCI,因为软件只能运行在这种模式下!

我的ANCI运行不了,调成IDE可以

网友:
主板原因吧,这种开卡方式非常挑电脑.多试几个机器.

网友(2022-11-19):
多换几个机器试试,经验之谈。

网友:
写的很清楚了 A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