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1992年的“小电视”:JVC摄像机寻像器

楼主(2020-05-01):
手头有一个1992年产的JVC摄像机的寻像器(Victor),一直也没什么用,在我手里就闲置了好几年。前几天突发好奇心,于是拆之拆机视频:拆1992年的jvc黑白寻像器

那个年代无论多高级的摄像机寻像器都是黑白的,因为彩色显像管做不了太小

从大小和外形看应该时某种掌中宝之类的摄像机用的

外部可以调节亮度和焦点

拆开里面就是一个小电视,主体是一个微型显像管

电路板上基本都是贴片元件,那个年代贴片元件还是及其稀罕的东西

显像管尾部,下面应该是高压包,然后是聚焦线圈和偏转线圈

显像管点亮的效果,可能是荧光粉已经老化了,对比度比较低

正面,只有不到一个硬币的大小。视频里有显示图像的内容。照片里的黑色暗纹是因为显像管的刷新频率和快门速度之间的速度差造成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和拿手机看频闪的原理类似

那个年代造出这么精巧的玩意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网友:
确实很小巧

网友A:
1995年左右松下VHS-C格式手持摄像机用的是彩色取景器,不带翻盖液晶屏的。

网友B:
松下的显像管,板子上的管座焊点貌似焊过了,应该是维修过的,这个可以D个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显像管,板子上的管座焊点貌似焊过了,应该是维修过的,这个可以D个示波器啊 ...

应该不是维修过的,手工焊接的,就这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5年左右松下VHS-C格式手持摄像机用的是彩色取景器,不带翻盖液晶屏的。

90年代中期家用摄像机就开始用彩色液晶取景器了,但是专业的都仍然用黑白的,因为彩色对专业用户并没有设那么用,专业摄像师需要用取景器来决定图像范围和聚焦等,但是颜色并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家中有一台JVC手持摄像机,上面的取景器跟这个差不多,一个超小的黑白电视

网友:
一不小心看成那个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