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教程:5块多买的手提灯,改锂电池,加电压显示

楼主(2020-05-01):
改好的效果

改装内容:
锂电池供电
USB-TYPE-C接口充电,FP8202XR-G充电芯片,最大充电电流电池端2A
4位数码管显示电压
增加一个隐藏的实体按键(电池盖子打开才能按),功能切换用,比如显示电池电压
语音功能(合成女声语音,内容有USB已插入,电已充满,正在充电 等等)
灯珠数量增加,亮度提升
全恒流驱动,调光时候也是恒流
手柄处3色灯指示电量,3色混光,电压从低到高颜色:红,黄,绿,冰蓝,蓝

相关阅读:常用几种锂电池充电芯片做的充电模块对比介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749

设计电路

电路板

这个是原装的电路板,拆除

新打样的电路板

焊上元件。调好程序

外壳开孔

装入后的效果

喇叭位置打孔

粘上喇叭和电池

电池不同的电压,把手处的灯是不同的颜色

盖上盖子

充电效果。充电时候数码管是一直显示电压的。平时要看电压按一下按键显示5秒钟。长按会一直显示电压

网友A:
充电线风越家的吧!

网友:
楼主手艺真棒,这基本是只利用原来的外壳,内部重新设计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线风越家的吧!

没注意,之前充电头网团购时候买的,貌似5个19.9

网友:
不惜成本啊

楼主:
最大的成本是时间,其他都是现有的元件

网友B:
电路图能不能给张清晰的,想知道工作原理都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爆改款很不错

网友C:
量产,上链拉接吧。

网友:
总算等到有高手改电路板了哈哈,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能不能给张清晰的,想知道工作原理都用的什么芯片?

PDF文件,应该没问题了。已知BUG:充电管理芯片,少了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上链拉接吧。

元件成本估计要20+(不含电池),贴片上机费1000,搞的人多的话,上机费分摊开就便宜了。后续回帖,人多的话,我贴一批

网友:
5元被你改成了50元

网友:
搞得很不错也够复杂

网友:
图片拍得很漂亮

网友:
太过(li)分(hai)了!给他改得只剩个壳子了

网友:
晕哦,太厉害了。膜拜啊。

网友:
感觉数码管显示电压太破坏美感了

网友:
大神真会玩儿

网友:
这个…………这个……
只用外壳,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