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指教,开卡容量剩下一半,想要复原正常容量,怎么处理?

楼主(2020-05-01):
求指教,开卡容量剩下一半,想要复原正常容量,怎么处理?
如果要换闪存,是要怎么看哪个颗粒有问题?
求指教 谢谢

网友A:
3CE的L06,96G开TLC 144G,但是你很不幸,有一片闪存坏了没能识别到,所以是64G ML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E的L06,96G开TLC 144G,但是你很不幸,有一片闪存坏了没能识别到,所以是64G MLC模式 ...

最好不要全换,能从CH/CE找到哪个颗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不要全换,能从CH/CE找到哪个颗粒?

背面单独一片没识别到,拆了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面单独一片没识别到,拆了就行

其实是正面右边那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正面右边那一颗

我觉得也是很多正面背面对着贴就不知道怎么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正面右边那一颗

好吧这板子是正面F1 F9背面F2 F10...

网友(2021-05-06):
楼主我和你的一样问题同样的主板,后来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B0KB模式120G  你开的是L06 默认只能开60G

网友:
单颗粒32G L06B颗粒开了BOK模式48G/现在CH3的颗粒挂了/只能开60G或者90G:lol:没什么折腾的价值

网友:
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 2C,A4,64,32,AA,04换这个量产软件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C:
B0KB模式120G  你开的是L06 默认只能开60G

大神,找了很多办法,按你的搞定了,感谢感谢

网友(2021-09-23):
学习了,我页是找了半天,我来试试这个方式

网友:
楼主,能不能吧这个开卡软件传我一份,你挂个链接,我找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2022-11-14):
首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个版本的开卡软件试了几次都一样剩下57G,后面换了一个版本的就可以成功了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C:
B0KB模式120G  你开的是L06 默认只能开60G

按照你的方法,重新开卡成功了。谢谢。

网友(2023-03-21):
我的也开卡只有一半容量,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