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 29寸开机几分钟严重场收缩

楼主(2020-05-01):
康佳老彩电 PS29FG188.  刚开机  场幅有点收缩  上下1公分左右 几分钟后  收缩比较严重了     下部有5公分左右了     场块是STV9379FA     测量了各脚电压   1 0.672V.     2 12.42V.    3 38. 6V.    4 -12.4V.    5-0.4V.    6 14.5V.   7 0.6V.   测量B+电压 143伏  是不是高了  行供电电流800毫安    是不是大了    场输出波形有失真   求助  补充   找到电路图   场部分    拍了下偏转线圈的照片   北京松下的显像管  偏转线圈怎么测量好坏    刚才测量了一下    下面的两个线头  8.5Ω   上面两个37.5Ω

网友:
轻拍能正常么?细看哪虚焊。网查9379各脚正常电压。
我家还在看crt机,10多年,换过两次场块TDA8***。估计是热死或供电波动引起。

网友:
B+电压是否正常,测量一下灯丝电压就知道。

网友A:
29寸彩电,143V的行供电是正常的。STV9379FA引脚功能:--------1脚场驱动反相输入,2脚电源VS,3脚场逆程输出,4脚接地或负电源,5脚场输出,6脚场功放级电源,7脚场驱动非倒相输入。如果出现场幅缩小,查3脚电压是否正常,滤波电容是否失效,查正负12V电源是否正常,(可用STV9379F,TDA8177,代换)

以上是应用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寸彩电,143V的行供电是正常的。STV9379FA引脚功能:--------1脚场驱动反相输入,2脚电源VS,3脚场逆程输 ...

电压正常  就是输出波形不正常   也替换过场块了    周边所有的电阻 电容   都查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短接维修开关,老电视维修开关容易接触不良,还有一个电容容易出问题,好像是2200uf的或者是3300uf的,老电视现在修的少,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正常  就是输出波形不正常   也替换过场块了    周边所有的电阻 电容   都查过了     故障依旧 ...

偏转线圈呢

网友:
与线圈接的阻容也查查。上图片直观

网友:
补焊大发,电容只能代换,不要测。

网友:
有请衡水哥上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转线圈呢

偏转怎么查呢?

楼主:
这个偏转线圈型号怎么看   上面的电感线圈和电位器     是调整什么用的   如果出现周围四边会聚不好  怎么调整呢

网友C:
偏转线圈坏的不多,电解电容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转线圈坏的不多,电解电容坏的多

老问题解决了   的确是偏转线圈的问题   搞好了之后  有会聚不良的新问题出来了     怎么调会聚啊 中心比较清晰   四个角很模糊   也有偏色

网友:
我觉得行电流有点大了
换高压包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问题解决了   的确是偏转线圈的问题   搞好了之后  有会聚不良的新问题出来了     怎么调会聚啊 中心比 ...

以前遇到过
还是偏转线圈的问题
再换不同型号的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问题解决了   的确是偏转线圈的问题   搞好了之后  有会聚不良的新问题出来了     怎么调会聚啊 中心比 ...

要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
还是偏转线圈的问题
再换不同型号的可以解决

这个是标准信号照片    这个是会聚不良的照片  水平线有粗有细       垂直线有点偏色   这个是4个角的其中两个角的照片

网友E:
磁环没动过的话不会太难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环没动过的话不会太难调整

水平线怎么有粗有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