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什么原因导致 WORX WG629E.4 锂电洗车机水泵 水工作的方向反了

楼主(2020-05-01):
WG629E.4 洗车机不吸水的故障,维修遇到困难,特向修过该锂电洗车机水泵的高手咨询。
这个洗车机不吸水 于是 把水泵里的活塞水封 , 单向阀换新后 ,还是不吸水 。
不过进水水瓶里的水可以见到有冒气泡了,按照网店售后提供的图片处理(附图
加水试过后 还是 不行,水泵工作后, 水 是从进水口喷出来  而出水口没有出水,什么原因?
我还试验了,  我把水加入出水口,开动水泵,水能从进水口出来 ,说明进出水回路是通的,只是水泵不是吸水,而是排水,水工作的方向反了,因为换活塞水封 , 单向阀按照原样,怀疑哪里装错了吗?请高手告知解决方法
电机供电正负极性也换过,  没有用,因为活塞是前后往复运动,和电机正反转没有关系。我怀疑可能单向阀的问题,图片是换下的和安装好的单向阀,等待高手指教是否安装错误

请看图片  铝制水泵体和塑料泵部分都有深度限制,单向阀不能对调错啊 ,另外,上下泵塑料部分我以为装反了,但是  水泵体和塑料部分都有深度限制,上下塑料部分也不能对调啊,麻烦高手指教
只是水泵不是吸水,而是排水,水工作的方向反了,因为换活塞水封 , 单向阀按照原样,怀疑哪里装错了吗?  但是  单向阀反装是不行的。 难道水泵体漏了?

网友:
重点检查单向阀进水<,出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单向阀进水方向

但是  单向阀反装是不行的,铝制水泵体和塑料泵部分都有深度限制,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你需要检查单向阀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检查单向阀的方向

是的,  单向阀水流方向是分析过反了,但是单向阀实际安装位置是对的(有深度限制),倒是网友的玩笑话 你把进水出水插头换一下,启发了我。虽然一体式插头有外壳固定位限定,不能反向安装,但是水泵体可以反装啊,于是拔下一体式进水出水插头,反向插在水泵上,水泵位置当然就要上下换过来了啊。再试验,出水一切正常。感谢大家的留言,由于前面维修者的错误安装,导致维修失败。所以维修还是要从原理出发,不管是电路或机械原理。

网友C:
单向阀要么装反,要么买错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阀要么装反,要么买错方向了。

由于前面维修者错误安装一体式进水出水插头,反装在水泵上。导致进水口变出水,出水口变进水。一体式插头有外壳固定位限定,不能反向安装,而且其装在水泵上很难拆下,故以为原来就这样没有动过,使得维修多浪费时间

网友D:
这个阀门我记得同一侧是一正一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阀门我记得同一侧是一正一反的

是的 请看图片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工具使用效果(出水水压、水量等)如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工具使用效果(出水水压、水量等)如何?谢谢!

问一下  淘宝旗舰店客服  他们可能会答复

网友(2021-05-06):
我的也是作天各种测试了一下午就是不出水(前天出水很小十天前出水正常),看来威克士这款泵设计也许不够好,同等设备一线厂商就威克士有,得伟米沃奇牧田却没有,以前还称赞威克士开发能力很了不起,现在发现威克士好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前几天买了威克士家庭DIY系列maker X的工作台和无刷电磨机花了几百大洋,(本来有其他牌子电磨喜欢威克士这款小角磨机可惜搞鸡饿营销一直缺货)就将就着买这个无刷电磨试试怎样,买来后发现真不咋地,虽然无刷噪音小转速高可惜几乎没有什么扭力,据个很薄的铁皮都不行,将一用力就憋停了

网友F(2023-01-16):
请问,你这个不吸水,最后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的也是突然不吸水了

网友:
很明显  进出液阀装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个不吸水,最后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的也是突然不吸水了 ...

我的也是,时间长的可能要换下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时间长的可能要换下密封圈

今天找了淘宝客服,就是按楼主发的那三个图片搞好了。
不过搞了快半个小时,最后我加的热水搞好了。要把进水口那个滤网拆下来,那个滤网也挺脏的。
然后加的热水,就那么空转,水开始不动,过了一会突然水就下去了,好使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前段时间修过,我的威克士WU629用了三四年,最近也是不吸水,我以为哪里坏了,寿命到期了,前些天忍不住拆开看了看,研究了一下,其实就是进水滤网堵了,拆开洗车机,清洗清理滤网即可。

注意,这是不吸水,是吸力太小,不是进出水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个不吸水,最后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的也是突然不吸水了 ...

威克士这款洗车机,进水管最下端有个滤网,洗车机拆开,单向阀那儿,也就是距离进水管快拆头那附近,还有个滤网。威克士洗车机不吸水,重点检查这两个滤网。进水管滤网很好判断,机器内部那个单向阀滤网,需要拆开机器才能看见和清理。威克士洗车机不吸水,很有可能就是机器里面这个滤网堵塞导致。

我20天前,刚把我的不吸水wu629故障搞定。

网友:
进出水都能装错,那维修的可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