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蓝硕路由器刷机

楼主(2020-05-01):
一个蓝硕无线路由器硬盘盒,觉得他的固件很不好用,看别人刷机很好玩的感觉,没忍住,也买了个编程器来玩。这盒子的路由部分采用的是MT7620N+16MB ROM+64MRAM。用编程器给这货刷入breed,能进入breed恢复控制台,也能刷其他固件,但刷完后,路由器不能启动,breed也玩完了。用编程器刷回原机固件也不能用,不知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刷原厂的是原厂编程器固件吗

写入后,再读取出来,和原始数据对比一下,可能是没夹好等原因造成数据写入错误造成不能开机

刷BREED要注意版本之分,多试几个,

网友(2020-12-28):
我的进不到界面  只能作为 硬盘盒用

网友:
先备份原始编程器固件,然后在breed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