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来围观一下这个917的跳线

楼主(2020-05-01):
特地找个单贴的917做测试架,结果无论什么颗粒都只能认1ce,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跳线,来研究一下?

果然是主控连锡了,卖家也真是的,清理一下就正常了,感谢楼下两位大佬

网友A:
主控针脚有连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控针脚有连锡?

看上去是像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像连锡。

仔细看了下果然是啊,明天清理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针脚有连锡?

赠与你列文虎克称号

网友:
917这个东西有点玄学,有时候完全看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赠与你列文虎克称号

我感觉连锡处挺明显的

网友:
917滴工个弱鸡,开得过不得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连锡处挺明显的

我光想着跳线了,没想到主控会连锡还有几个917和3267不认闪存,主控无连锡怎么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光想着跳线了,没想到主控会连锡还有几个917和3267不认闪存,主控无连锡怎么考虑 ...

确定闪存没问题?
量量供电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光想着跳线了,没想到主控会连锡还有几个917和3267不认闪存,主控无连锡怎么考虑 ...

优盘主控板还会产生看不出的虚焊,例如主控引脚上的球形焊锡。加焊主控一定要上焊油,看着球形焊锡爬上主控引脚,形成斜坡形状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