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CPU为什么企业级的无线路由和家用的比带机量差那么多?

楼主(2020-05-01):
同样是QCA9558的CPU,企业级的据说带机量有50左右,我家用的WR2041N的带10台左右就开始不太稳定了,怎么会差那么多?元件用料好坏差距有那么大吗?

网友A:
固件被你无视了?很多企业路由硬件其实并不高,关键是固件开发,其次才轮到CPU和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被你无视了?很多企业路由硬件其实并不高,关键是固件开发,其次才轮到CPU和内存。 ...

我刷的openwrt的,原厂固件7,8台就不稳定了

网友B:
tp这样的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p这样的就算了

我的路由器听说可以带300个电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路由器听说可以带300个电脑

风机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路由器听说可以带300个电脑

企业级能带50台这个是别人测试过的,不是乱写的,宾馆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机又……

咋啦!你发的图片都很对我胃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企业级能带50台这个是别人测试过的,不是乱写的,宾馆用的

我家用的是788改的285g,我用一年多了,相当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的是788改的285g,我用一年多了,相当稳定

我的wr2041n也很稳定,就是带机量不够多了,看了下相同方案的有企业级的,但是那个有测试能带50台+的机器,不知道哪里有差别?就算零件用好点也不至于带机量差那么多吧?

网友E:
你看的那个带机量应该是无线+有线的总带机量。单频2.4g做不到这么多。毕竟协议有限。
用料做工你搜搜坛子里的拆机会发现,很多比不上中高端家用路由。
当然比tp一般会强得多的。
企业路由主要卖的是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r2041n也很稳定,就是带机量不够多了,看了下相同方案的有企业级的,但是那个有测试能带50台+的机器 ...

那就是固件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的那个带机量应该是无线+有线的总带机量。单频2.4g做不到这么多。毕竟协议有限。
用料做工你搜搜坛子里 ...

openwrt的固件怎么也不会比企业级差很多吧?算有线带机量的话倒是可能,那不知道有啥路由无线能带那么多机器呢?移动营业厅那种吸顶的AP可以吗?K2P之类的可以吗?

网友:
固件,硬件,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openwrt的固件怎么也不会比企业级差很多吧?算有线带机量的话倒是可能,那不知道有啥路由无线能带那么多 ...

可以刷个superwrt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wrt的固件怎么也不会比企业级差很多吧?算有线带机量的话倒是可能,那不知道有啥路由无线能带那么多 ...

你以为什么AP都有那么强?去年在学校,十几个TP的AP,才140员工,卡得翔一样,分分钟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刷个superwrt固件试试!!

还有这固件?和openwrt比什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enwrt的固件怎么也不会比企业级差很多吧?算有线带机量的话倒是可能,那不知道有啥路由无线能带那么多 ...

Openwrt,也要看谁二次开发的,以及版本稳定性等,存在一定的拼人品因素。有个同行用几台K3、K3C等刷过Openwrt,几天时间内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高恪也是基于Openwrt的,稳定性就很高。TP企业路由虽然不咋样,但家用问题还是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wrt,也要看谁二次开发的,以及版本稳定性等。有个同行用几台K3、K3C等刷过Openwrt,几天时间内总有 ...

openwrt官方的也不稳定吗?看来要试试其他的了

网友:
主要是固件吧,还有就是内存大小。
几年前用过TP的企业级无线路由器,2.4G无限带机量20个不到就开始各种不稳定了,有线没试过。
还有个我自己的案例,老旧的翻车讯K1,刷了个老毛子固件,放办公室里3天,2.4G/5G总共带机30台,再加一台有线(我自己的电脑)。当时用2个TP的企业级AP还带不了那么多设备。后来让公司买了1个K2来代替那两个AP,我刷的机,一直用了几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