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KOMAX小电磨改造 增加堵转保护和点动功能(开源)

楼主(2020-05-01):
先祝大家51快乐

板子早就打好了几天了今天放假了有空弄下程序

看到便宜没忍住又买了个爱淘优惠购推荐的9.9的12V插电调速小电磨
看到论坛好多人都买了 开包拆解就不发了坛里有好多帖子 可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488

就是这货,与数码之家22合一合个影

因为可以调速 实际上说明就是个单片机
可以调速,但是只能一直运行,而且那个按键的位置摆明了就是让你调整后一直用的
本人呢,比较想要个点动的功能,适合打钻或者精细打磨

理论上那个sot23-6的单片机(IC2)是个兼容pic的台产otp单片机,其实原厂家开发,还剩一个IO可以加上,但是估计是不好弄了

本着想加个点动的功能,然后既然都要重新lay板子,还得换单片机,不如再加个堵转保护的功能吧
讲道理,这个功能那么简单的东西,也要不了几个io,我是不想用stm8s003的,但是手上存货就这货最多,而且也算用的普及,好多坛友都会玩这个单片机,所以就它了,浪费io就浪费io吧
别跟我讲stc,听不见~~~~

原理图安排上
堵转测量的原理是测量mos导通时的电压降

pcb就量了下原装板子 然后照着摆就是了

到货的空板

原装待宰的板子和新的板子合影 反正上面有的原件,基本都用得着,搬下来就是了

焊接完成图 自己需要备的料 stm8s003某宝一抓一大把1元不到包邮的
sot23-5的运放,我这里用的便宜货lmv321 不知道哪里拆的了
少许容阻
两个肖特基二极管 B5819W可行

那个led 如果没有rgb的 就只焊个原装的蓝色够了
焊接完成图

点动按键飞线

插在散热孔这里 懒得打洞改外壳了
其实 电动工具,触摸的真的不大好用 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74
触摸控制感觉没有手感 任意误触

焊接按键线

组装

完成图整一点点热熔胶

搞定收工~~

楼下具体介绍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NjgxNDYyOA==.html

楼主:
本楼讲解原理 制作等乱七八糟细节
借用qrut大佬的帖子,里面测试的运行电流和堵转电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770
除了1挡的堵转和空载差值不大以外,其他挡位的堵转电流都挺大的,所以其实计算不是太严谨的测试方法,也足够保护了

首先是电流检测/堵转检测原理
可以看到板子上用的这个mos管

型号EMA09N03CS
25V 50A 内阻9m欧
GS电压加到5V的时候 典型值12m 最大值15m欧

那么就是利用这个12m欧左右的导通电阻作为检流电阻
在mos关闭时,借用t12控制器的原理,用电阻串二极管保护运放输出不过压
R2是测量限流电阻 D2就是借用它0.2V的压降做保护
本来设计了直接进单片机io腿的方案,想着这样可以节约掉一个运放 电路更简单
但是嘛,后来算了下,5V供电的10位单片机ADC,一格的分辨率才5mV,相当于12m欧取样,要差不多400mA才能喂得动一格ADC,再加上本身的噪声,啥也测不出来了

然后呢 需要adc和pwm输出同步运行,才可以测出在导通时的电流。所以这才是选择stm8的原因。如果用stc等单片机,就只能软件翻pwm输出了,才能保障adc的测量对齐。
所以说stm8就时香在这里,可以通过定时器1设置合适的触发信号,然后直接触发adc的采样
同时呢,adc模块集成长度为10次采样的缓存,可以一次采样完所有通道再来缓存中取数据。stc表示根本没听说过
所以设置了,在pwm输出的下降沿触发adc采样,然后一次采样 输入系统电压、结果运放放大后的mosfet电压降和内部电压基准,主循环用查询状态机方法读取转换结果,整个程序跑起来以后没有任何delay

操控机制

分为两个运行模式,常开模式和点动模式
常开模式用原设计位置的按键开启,使用方法和原来的控制板一模一样,5档循环,速度也是一样的。
点动模式,用加出来的按键控制,按住动,松开停。然后在点动按下的时候,按常运行键调整点动的速度,也是5档

led运行机制
绿色led在不运行的时候 闪烁,电机运行时,常量
蓝色led在电机运行时 根据电机速度闪烁,闪烁频率和原装的差不多 满速运行的时候常亮
红色led显示错误状态 常亮为堵转保护(设置2后自动恢复 类似电源打嗝)快速闪烁为过压保护(目前设置18V)。慢速闪烁时欠压保护(目前设置是7V)(因为单片机如果供电小于5V,mos的导通电阻就变了,堵转保护会乱套)

这些设置的保护阈值都是可调的

pcb有误
PCB在画的时候脑抽了吧输入电压测量接到了没有adc输入的脚上,所以改了一版,所以看到上面的板子上有飞线
现在上传的文件的是正确的

焊接图

程序注意事项

所有的配置消息都在头文件sys_conf.h里面
这些是可以改的
触发阈值 触发时间 打嗝时间等参数最好根据自己的情况改一改 毕竟每个人习惯的不同

程序就占用了2K空间的样子 剩下的可以改出朵花来都行

开源电路板设计文件-可以直接用于打样
开源所有代码

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二次开发需开源且注明原作者和标注本贴链接
二次开发需开源且注明原作者和标注本贴链接
二次开发需开源且注明原作者和标注本贴链接

网友:
感觉按键高度偏高了点

网友A:
就是这么优秀,目测是精华帖,前排加分围观,坐等开源仿制啊

网友:
单片机大神来了

网友:
厂家万万没想到

网友B:
不错鸟枪变大炮了有够嫌,现在都流行简单问题复杂化都打板了再加个屏来一圈跑马灯加个稳速齐活,板子打的不错,按键放到外面不能忍改到里面再来一个精致的小按钮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优秀,目测是精华帖,前排加分围观,坐等开源仿制啊

编辑完了 欢迎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鸟枪变大炮了有够嫌,现在都流行简单问题复杂化都打板了再加个屏来一圈跑马灯加个稳速齐活:giggle ...

哈哈哈 俺这个人简单粗 能用就行

网友:
这是一把牛肉小电磨

网友:
火钳刘明了

网友:
支持开源精神,虽用不到,但一定要加分顶贴支持

网友:
白菜 换核心 转眼变松茸。。

网友:
羊毛也细雕琢,哈哈,不过这种手钻力气还是小,钻东西的时候堵转蛮糟心的

网友:
大佬厉害了,火钳刘明

网友:
白菜 换核心 转眼变松茸。。。

网友:
大佬威武,小马变大车。。。

网友:
大佬厉害 ,厉害。。必须捧场。

网友:
挺好,
没撸,很遗憾。
但是思路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玩玩出花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