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角磨机换电芯,

楼主(2020-05-01):
角磨机电量下降快,拆开测下,有两串不行了。订了个电芯换上,旧的这个拆除镍片,请问残余怎么处理?

网友:
残余的镍片轻轻打磨就去掉了,DIY一个三并三串的给12v工具用

网友A:
不要硬扯,特别是负极的镍片,扯烂了电池就废了,我一般都留着镍片方便焊接不伤电池,如果你是用电池盒的话倒是可以去掉镍片,残余部分用小刀加锤子轻轻敲打就能切掉,有小电磨的话加个磨头稍为打磨一下就很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硬扯,特别是负极的镍片,扯烂了电池就废了,我一般都留着镍片方便焊接不伤电池,如果你是用电池盒的话 ...

刚才我就扯漏液一只,你说的很对,俺就是扯的负极,一股棕褐色液体伴随着呲呲的气体声,很黄很暴力!~
为啥我要扯,因为想完美使用原来得镍片进行点焊(不想全换镍片,我就是在3只中换掉坏的那只电池,)当然最后我还是完美的使用了原来得镍片,其实我可以直接剪断覆盖一片进行点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硬扯,特别是负极的镍片,扯烂了电池就废了,我一般都留着镍片方便焊接不伤电池,如果你是用电池盒的话 ...

难怪扯时感觉有的负极会外鼓下,幸好没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