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最简陋的电动螺丝刀,18650电池,没有电池盖,关机全靠薅电池

楼主(2020-05-01):
跟风入手了几个迷你减速电机3-6v设计,转速300转左右,用来做一个电动螺丝刀刚好合适。
不过手里没有像样的机器壳子,刚好扫帚把尺寸能装进18650,于是果断截断来用。

扫帚把的堵头是内空的,用来放减速电机,但是需要稍微修磨一点。

装好电机,再装好联轴器
这个4mm的联轴器不好找,只能把螺丝刀延长杆拆了来用,

正反转开关用两个鼠标按键就可以,两个反向对接,组成双刀双向开关,

画好开关位置,打孔切割,用迷你电摩需要带上防护眼镜,毕竟安全第一。

连接线用的是传感器导线,线径粗,绝缘皮细,最适合这种内部走线的了,而且这个线比较硬,在封闭空间穿线也比较方便。

最后把开关电机组装起来

电池是没有电池仓的,前端直接定在开关的引脚上,电池壳和机器壳直接接触就是导通了,关机直接薅下电池就可以了

拿在手上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和同样使用18650的迷你电摩相比,体积还是很小巧的。

网友A:
不错啊 减速电机几个钱啊

网友:
怎么固定,六角杆和电机的输出杆?好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减速电机几个钱啊

淘宝有卖,说是共享单车上用的电机,挺便宜,5.6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减速电机几个钱啊

去找共享单车就可以。

网友B:
五六块钱一个?卧槽,我有好多个,不过这电机转速好像慢了点,做电批好像不怎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六块钱一个?卧槽,我有好多个,不过这电机转速好像慢了点,做电批好像不怎么合适 ...

转速高的扭矩太小了,如果只是拧手机平板螺丝还可以,笔记本螺丝拧不动的。
这种类型的减速电机型号功率基本一样的,高速低速就是减速器多了一级齿轮。

网友(2020-05-31):
过程和我的一样,我用14500电池,细一点,你的拖把杆,我的蚊帐杆,哈哈

网友:
我用的370电机  280转的,好用

网友C(2022-06-23):
你们拖把杆,蚊帐杆就不怕家里娘们儿打嘛

网友:
不怕家里婆娘叫你用手扫地咩。

网友:
同楼上问,你们是不是挨打挨习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拖把杆,蚊帐杆就不怕家里娘们儿打嘛

这个应该是打完坏了,才做的

网友:
夾頭是怎樣聯接的,用的是什麼樣的夾頭

网友(2024-04-12):
我以前做过一个,用小电机,然后用电灯灯座上的铜柱连接钻头,给电路板打孔。那时候的条件太简陋了

网友:
这种小的我感觉没有力气大的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打完坏了,才做的

看来有经验

网友:
我的还没坏,不敢拆

网友:
鼠标接触器的电流太小,多用几次,就该报废了。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