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A58M-E不开机,求助一下大神

楼主(2020-05-01):
       前期故障为开机一段时间就蓝屏,然后越来越频繁,现在直接开不了机。开机就风扇转,CPU会发热。故障类似没有装内存条。小白一个,不知道怎么查故障,一般就擦擦内存条什么的,现在内存条试过没问题。不知道跟电源有没有关系,但主板坏的可能性更大

     这里人气旺,不合适的话请版主移一移

网友A:
内存电源芯片挂或者MOS挂或者周边电容挂,反正是内存供电一块的故障,除非运气不好CPU座虚焊

网友B:
修主板的第一项任务是,刷个BIOS

网友C:
先找一个同型号的主板测试下CPU和内存是不是好的。

网友D:
换新平台吧,这套平台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源芯片挂或者MOS挂或者周边电容挂,反正是内存供电一块的故障,除非运气不好CPU座虚焊 ...

谢谢指导,估计就跟你说那样。因为有一条内存插槽坏了,后面就这样,可是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主板的第一项任务是,刷个BIOS

这种应该跟BIOS估计没多大关系,可能跟一楼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一个同型号的主板测试下CPU和内存是不是好的。

没有。。。内存条就试过了,CPU的话,我不信我脸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平台吧,这套平台没有维修价值了

穷让我别无选择。。。换A88吗?

网友:
某个供电没出来。只能告诉你大概这么多的信息。由于你是小白,如果想彻底修好,网上找资料,查通病,或者花钱去维修店。但不建议自己动手维修,不懂就动手,会进一步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穷让我别无选择。。。换A88吗?

AM4或者1151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也不贵可以考虑换一个试试,大概几十元吧

网友:
先把CMOS电池扣了,看还能不能点亮。

网友:
最简单的排除法,买个一样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跟BIOS估计没多大关系,可能跟一楼说的那样

我在B站上看了一个多月的笔记本电脑维修视频,不管是不是BIOS问题,先刷了再说。实际上你这故障,B站上能找到答案